[家电] 十万火急!!电冰箱好像坏了,不制冷了,怎么排插原因?

楼主(2022-08-13):
通电后刚开始有led显示功率为3瓦,之后功率为2.7瓦,好像没有听到压缩机声音,
插拔很多次,偶尔压缩机会启动,功率50瓦左右,但是一会儿功率会下降到20多瓦,
再插拔,功率又只有2瓦左右了,等了几分钟,压缩机好像也不工作,这是怎么了?
是传感器问题,还是压缩机问题,
现在冰箱冷冻仓温度20多度,为啥不冰箱不使劲工作,把温度降下来呢,
这冰箱出了什么问题,各位能帮忙排查一下么,多谢了

网友:
启动电容坏了或者,温控器坏了

网友A:
PTC启动器坏了,淘宝几块钱买了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启动器坏了,淘宝几块钱买了换上即可

怎么确定是否漏气呢

楼主:
包着插簧的热缩管被你撕了,现在包插簧的是胶布,对不

网友:
你自己会修吗,不会修你怎么问都没用,你这冰箱的问题大概率就是温控器或PTC启动器坏了,自己不会弄就找售后,嫌贵就换新的

网友:
这种情况ptc启动器坏的概率比较多,修好多台都这个启动器坏了,电容也要检查下容量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