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被助焊剂腐蚀的万用表

楼主(2022-08-13):
10多年前,有一次万用表坏了,用了带酸性的助焊剂焊接,之后因换了其他万用表,这个就闲置了,最近偶然翻出来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原因是焊接过程中产生的酸雾没有及时清洗掉,以及保存的环境不通风吧。
掉漆

铜箔面的铜绿

使用的助焊剂

使用说明

大桥牌,现在还有没有?

希望大家以此为戒!
补一张清洗后原件面的图

网友:
老表已经挂了

楼主:
铜箔面有点惨,不过表头还是好的。

网友A:
有一罐和你类似的金鹰牌,用红包兑换的才花几毛钱,知道是廉价的东西没怎么用

网友:
我现在用的焊锡丝里面也是自带助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罐和你类似的金鹰牌,用红包兑换的才花几毛钱,知道是廉价的东西没怎么用
...

使用说明都差不多,也是酸性。

网友:
第一次买助焊膏的时候买了一罐跟你这个差不多的金鸡,网上查了一下是酸性的有腐蚀性,就用了一次没敢再用。。。

网友:
这个焊铁丝好用,焊线路板是会导电+腐蚀。

网友B:
普通助焊剂就是盐酸混合酒精松香,腐蚀性超强,基本是焊过的位置都会生绿霉,洗干净了会好些。但是酸性助焊剂好处也是强力腐蚀性,可以对一些氧化发黑很严重的触点焊头除锈抛光,就方便黏锡了,特别是可以焊18650,或者不锈钢,就需要强酸来腐蚀氧化膜,无酸助焊膏真心无力,抹了跟没抹一样,所以我两种都备着,精密电路板就用无酸的,烫线头就用强酸的

网友C:
你这个是保存不当,空气潮湿腐蚀,助焊剂腐蚀是焊点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保存不当,空气潮湿腐蚀,助焊剂腐蚀是焊点附近

值得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助焊剂就是盐酸混合酒精松香,腐蚀性超强,基本是焊过的位置都会生绿霉,洗干净了会好些。但是酸性助焊 ...

酸性助焊剂焊接完成注意清洗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嗯!还不错,大家的评论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没有用过,听说不太靠谱

网友:
主要是受潮氧化导致的铜绿吧

网友:
我只有松香,焊完拿无水乙醇洗洗。

网友:
酸性助焊剂还是很好用的,只要记得在焊接完后用酒精或洗板水之类的清洗一下PCB就行了,清洁到位就不会生铜绿。

网友:
带酸性的助焊剂焊接

网友:
算了,已经这样了,扔吧

网友:
一般焊电路板还是用松香,焊铜铁之类大件才用焊锡膏,那东西腐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