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康巴丝双显示挂钟2988Y

楼主(2022-08-13):
在破房子的门外又捡了个大挂钟,应该是垃圾佬不要的,还是淋了雨的,看到有液晶屏就捡回来了,我赌它是好的

▲看logo还是康巴丝的,好歹也是国产名牌啊,还带液晶屏显示,刚下过雨所以有点脏。

▲背面可以看出两个机芯是独立的,液晶屏机芯也是5号电池好评。

▲型号是2988Y,17年出的也没多久。

▲旁边两个带改版的仓拆开里面空空的,我还以为是男主用来存私房钱的呢,结果没有任何惊喜

▲拆下液晶屏机芯看看

▲里面很简单,主板也就一坨牛屎,另外还有个温度探头,支持温度显示,遗憾的是没湿度计功能。

▲按键板是橡胶一体的不错,主板用了碳膜导电走线,比起铜箔走线耐腐蚀不错。

▲拆下指针,借助了壁扇的挂钩板子,电磨切割口子然后把分针时针撬下来,可以看到指针泡水后有轻微腐蚀发黑了。

▲机械机芯拆下来了,上面还贴了泡沫棉双面胶。

▲硅脂大法让品牌logo现出原形,竟然是铃木的机芯,康巴丝的钟用铃木机芯几个意思?

▲机芯开壳看看,线圈挺饱满的,里面连转子6个齿轮,扫秒机芯无疑,秒针齿轮下面还有个钢片。

▲分针齿轮还是铜的,上面貌似还残留有指纹?转子也很特别,塑料里面包着磁铁,上面还压了个铜环,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机芯的牛屎很圆,铜箔交叉横条设计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线圈骨架,引出线头的位置还用了排针,不像国产机芯就两根头发丝焊接在主板上,拆机的时候非常容易扯断引线。

▲这里两个螺丝柱裂了,铜丝缠一下。

▲通电果然能显示,默认不能显示时间,要按一下加/减键才行,农历和温度交替显示,星期是7*7点阵显示。

▲钟的后壳镂空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找了块薄又硬的纸皮用热熔胶粘上去后再贴上数字面板,下面打上704胶就行了。

▲两个机芯试了都正常运行,壳子清洗了一遍,泡了84消毒液然后吹干装机,准备挂墙上用,毕竟有农历和温度显示还是挺好的

楼主:
看来和这款是同一模具的,尺寸我量了都一样

网友:
康巴丝的钟用铃木机芯不错。

网友:
液晶屏不错,可以当独立的万年历用。

网友:
果然都是垃圾佬...

网友:
真会过日子...

网友:
我的北极星好像也这样。。。。。。

网友:
线路交叉设计是为了模拟一个几pf的小电容

晶振就能省下一个对地的电容

网友:
我有一个同牌类似款的,07年到现在这电子屏估计就换了三次电池,还不是新的。

网友:
恭喜你赌对了,清洗一下 简单修理好了!

去买注彩票试试吧

网友:
看机芯的质量还不错的,楼主又赚了百十块

网友:
电子显示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上周上班看到楼下垃圾点也有一个,没好意思去捡!

网友:
不错,清洗之后看起来还挺好的

网友:
赚了一百来大洋,值了

网友:
焕然一新啊

网友:
应该质量不错

网友:
竟然机芯没生锈

网友:
捡到就赚到,修好不错哦。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