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低功耗的433遥控解码怎么做?

楼主(2022-08-13):
编码芯片是1527,解码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解码,没用外部中断,目前我是休眠1S,起来20MS检测有没有收到合格的电平,对的就延长工作时间,否则就休眠!
现在的问题是:总是容易误动作,不知道如何判断才合理?

网友A:
如果有边沿中断唤醒功能,就不需要定时唤醒检测了。

网友:
433的杂波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边沿中断唤醒功能,就不需要定时唤醒检测了。

无信号时433杂波非常多,用io口中断会经常唤醒,功耗更大!

网友:
建议还是采用中断方式,否则很容易丢失或误判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信号时433杂波非常多,用io口中断会经常唤醒,功耗更大!

主芯片需要休眠,还是买个现成的解码芯片吧。
只有解码后,匹配的码,才会输出电平。
然后唤醒主MCU就行了。

反正你需要一个接收模块,不如把接收模块改成带解码的。

网友:
像你这样1s起来检测一次,不是误动作啊,是很难操作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需要休眠,还是买个现成的解码芯片吧。
只有解码后,匹配的码,才会输出电平。
然后唤醒主MCU就行了 ...

已经解决了,不用这么麻烦,有一个不带解码的模块,单片机1s起来一次,检测到到同步头后不睡觉了,开始解码,否则又睡眠了。

网友:
楼主都玩到这程度了,应该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用这么麻烦,有一个不带解码的模块,单片机1s起来一次,检测到到同步头后不睡觉了,开始解 ...

难道你每次按遥控器,必须按1s以上才能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每次按遥控器,必须按1s以上才能动作?

对,遥控按一下会发射2S的,有延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遥控按一下会发射2S的,有延时电路。

反正如果是我,低功耗的遥控接收,我肯定用成品的解码板。
不过我现在已有的项目,都是电线供电的,所以用单片机直接解码。
这样适配遥控器比较方便,可以直接OTA修改片内数据,增添/删除 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如果是我,低功耗的遥控接收,我肯定用成品的解码板。
不过我现在已有的项目,都是电线供电的,所以 ...

接收端用电池供电,所以把功耗放在第一位。要是不管省不省电,就不用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