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LED电子钟 拆

楼主(2022-08-13):
拆开看看

网友A:
整个8025替换晶振,准的忘记调时间。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芯,这个要好评

网友:
这钟做工还不错,只是有点费电池

网友:
晚上看时间正好用

网友:
LED费电池,空间够大可以放锂电,直插供电也可以

网友B:
这个费电么?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费电么?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估计电池只是用来保持时钟的,要插上电LED才会显示。

网友:
整体功耗如何?

网友:
晶振和电容很明显,用8025很好改了。

网友:
那个电池明显是保持时间用的。

网友:
看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LED太费电池

网友:
LED费电,应该都是插电用吧?可否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8025替换晶振,准的忘记调时间。

8025是什么,我家的数码钟老是慢。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芯

网友:
一个芯片全搞定

网友:
这种钟不会太亮了吧?

网友:
单面板,那么多0欧电阻当跳线?

网友:
3节七号电池,应该可以带动led,就是比较费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