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可以设置个开关来切换串联并联两种模式吗?

楼主(2022-08-13):
几百瓦的负载,用48v转12v降压还得加风扇散热。48v电池用在国标电瓶车上的。不是带载切换。电瓶车不用了我电池取下来切换成12v来用,不用12v的时候拔掉负载。充电器用48v的

网友A:
设计一个单片机自动切换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一个单片机自动切换器就行了。

机械的成本低而且更可靠吧?体积无所谓的

网友:
同求啊,并联成12v最好还能带动逆变器

网友:
用继电器就行,如果不需要自动转换,也可以用手动开关切换,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很久之前就有锂电池的并联充电,串联放电的结构图了,一般3个电池就用3对开闭点的船型开关,2个电池就用2对开闭点的开关,你的铅酸电池可以模仿这个图

网友:
48V到12V,四组电池啊,还是设计一个继电器切换电路方便,用一两组开关应该无法实现,多个开关你用手操作容易出错!

网友:
几百瓦的负载,电流不低了,即使48V也高于5A。。。继电器触点一旦烧蚀跳不开,等同短路,风险很大。
建议多刀双掷开关,手动的放心,反正用继电器方案的体积也不小。
不过某宝最多只有四刀双掷的。。。

网友B:
按照400w负载算,用一个4节的万能转换开关最靠谱。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B:
按照400w负载算,用一个4节的万能转换开关最靠谱。

赞同!4节够用吗?应该用6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