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洗衣机奇葩故障,坛友们可有法解?

楼主(2022-08-13):
最近阴雨连绵,家里的TCL细节电视轮番故障,先是冰箱漏氟罢工,修复困难斥巨资购新解决,这次洗衣机莫名其妙也罢工了,故障现象为开机后滴滴滴几声预洗灯不停闪烁无法正常使用,拆除主板背后所有连线仅保留电源线故障依旧,吹风机狂吹后能用了但过后又犯,拆机修理折腾了一下午,疑似腐蚀的线路重连,酒精刷洗主板,故障依旧,后来用加热法测试发现用电烙铁烫一下红圈里的电阻可以正常工作,但过后故障依旧,拆下电阻测试电阻阻值正常,加热和冷却电阻变化不大,把另一条线上的同阻值电阻换到这条线,故障依旧,发病后依然烫一下这个电阻就能正常工作,过后又犯,这下无解了,求有经验的坛友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加热的电阻,边上绿色是热敏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的电阻,边上绿色是热敏电阻吗

是个104电容

网友:
电阻边上的电容或三级管换一下

网友:
我估计通过铜箔烫到隔壁的104电容了

不过……能试出烫这里有效也是真牛逼

网友:
那个旋转开关呢 会不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也排除一下试试

网友:
显示屏报故障码没?是不是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B:
烫电阻的同时,温度影响到了某电容,可以正常说明某电容有漏电或容量减少太多,重点检查电解电容。

网友:
在忙忙人海中找到这个电阻的也是一种本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烫电阻的同时,温度影响到了某电容,可以正常说明某电容有漏电或容量减少太多,重点检查电解电容。 ...

温度的变化能影响到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的变化能影响到电容吗?

电容,特别是电解电容,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的。

网友:
换板最省心

网友:
感觉晶振的问题最大,可以试试晶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