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启动电源夹头电路原理图?主要功能是防反接

楼主(2022-08-13):
哪位大侠有下图启动电源夹头电路原理图?主要功能是防夹反,防反充。

网友A:
要打板吗?每个厂家功能有差别,图中这款LM358比较,单片机控制警示灯蜂鸣,高低压提示,mos输出,4个二极管防反。

网友:
以前在站内看到的这启动电源智能夹的原理图就保存了下来,原帖地址找不到了,希望能帮到你,同时在此向原作者致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打板吗?每个厂家功能有差别,图中这款LM358比较,单片机控制警示灯蜂鸣,高低压提示,mos输出,4个二极 ...

这个不错,一般就是4个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其他啥也没有。

网友B(2022-09-15):
这线够粗吗?看着好细啊,在东北都用那种焊把线接电瓶呢

网友:
给个地址,快递到付,我送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够粗吗?看着好细啊,在东北都用那种焊把线接电瓶呢

线达标的话够用了,我用过好此次这种的,还有次电瓶没电了,找的面包车搭电,没有搭电线,直接从单位找了根2.5*4的工业用电缆,两两并一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