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柜机显示屏室内温度过低导致压缩机不启动

楼主(2022-08-13):
请教一个关于格力空调柜机的问题,显示屏室温总是乱跳,现在是近40度的天气,温度显示会跳到10多度,有时候10度一下,导致设置20-25度外机根本不启动,开始不启动以为是外机电容坏了,已经换了,后来温控和管控线也换了,主板也换了一个二手的,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有把温控的探头插到热水里面,或者感温探头包一个暖宝宝,室温显示就会超过20-25度,外机就正常启动,而且会制冷,和正常机器一样,只要探头离开热水,又会跳到10度左右,请问这个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感温探头  换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温探头  换一个  ……

感温换过了,主板换了也没解决,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