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钻一插就跳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14):
电钻一插就跳闸是怎么回事?????

拆开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一插就跳闸

不是插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没这个问题,插别的电器不跳闸,

优利德蜂通断蜂鸣档测试电源线,没有发现短路。

刚买一二年的电钻,用的很少,八九成新,线看上去跟新的似的。线的质量不差。

测试电源线直间的电阻是0.6M欧。

用排除法!
1,插座 - 排除

身为论坛大神们的小弟,这个低级错误不会有!

2,电源线 -排除

万用表测,没有发现红蓝火零线短路

3,开关 - ?

这个也会坏???拆开看了,没发现哪里坏啊?万用表测,也没发现红蓝火线有短路。

4,碳刷 - ? 目测可见

没有损坏。平时用的很少。

5,转子 -? 用万用表 测碳刷接触的两个触点

测碳刷接触的两个触点,电阻是0欧,电表通断蜂鸣器测试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先换了试试

电源线坏的可能性最小。因为平时用的少,很新。质量也不错。

我觉得电机转子短路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电钻的电源开关有问题了?

你插电钻插头到插座上时,电钻的电源开关打开了吗?

开关没有打开。开关我拆开过,没有发生烧的痕迹。用优利德通断蜂鸣测试开关上的红蓝零火进线,没有发现有短路。

用优利德通断蜂鸣测试电源线的2个插头,没有发现短路。如果开关短路,那么测插头应该是连通的,对吧?

网友:
插座没有问题的话,首先检查插头和电源线,然后检查碳刷与碳刷架。

网友:
什么样的短路?跳空气开关,还是跳进户的漏保?按故障现象看,要么漏电、要么短路。用万用表测量火线、零线与地线间的阻值,正常的火、零线与地不应该有阻值。

网友:
这个可不就是短路么!短路就用表测呗。不是所有的电路点都是能看到的。

网友:
量量电钻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一插就跳闸吧?短路的现场应该很伊拉克吧。
跳闸涉及到漏电保护,那就查接地线的路由啦。

网友C:
先找其他插座试试看,如果还跳闸,换个地,再试试。

网友:
看看插头和电线是不是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
短路或是漏电吧

网友:
不仅要看,还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电钻啊。。。。。。。。。。。。

拆开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一插就跳闸

不是插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没这个问题,插别的电器不跳闸,

所以是电钻的问题。不要扯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其他插座试试看,如果还跳闸,换个地,再试试。

拆开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一插就跳闸

不是插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没这个问题,插别的电器不跳闸,

所以是电钻的问题。不要扯插座了。

网友:
短路,可能是电线,也可能是电钻。

网友:
电阻挡测呗

网友:
测一下电钻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拆开没看到有烧的痕迹。

一插就跳闸

不是插座的问题,因为以前没这个问题,插别的电器不跳闸,

所以是电钻的问题。不要扯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电钻啊。。。。。。。。。。。。

拆了,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A:
电源线先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