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uai ik-m50恢复不了原厂设置

楼主(2022-08-14):
第一台因为恢复不了原厂改置,已让我退回去了。
现在第二台又恢复不了,姿势不对吗?长按rest键,指示灯就不闪。哪个环节出问题,搞懵了。

网友A:
为什么那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那么奇怪?

早上好,一发表,就有人回复了

网友:
它不想失去记忆

网友B: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用什么东西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用什么东西捅的?

随便找个东西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找个东西桶呀

是不是找的东西太大了,没捅到位?

网友:
长按十来秒 或者进路由器后设置恢复出厂

网友:
没插电源就捅了?

网友:
捅的时候一次用劲按住到位,不要摇晃,重新捅的话,要间隔一段时间。

网友:
姿势不对?插得不准?再使点劲。。。。。。。。。。。。。

网友:
为什么要恢复啊?

网友:
按钮接触不良?

网友:
买爱快软路由也不能买这垃圾啊,爱快的硬路由一言难尽,买过A120啥也不是

网友:
按钮接触不良?如果是,按实了摇晃几下

楼主:
终于给捅回来,先通电几分钟(原先通电之后直接捅),采取直立往下捅,一直按,也不知按了几分钟,始终不见指示灯闪烁,然后放弃.... 再然后插上网线,见到分配到ip地址,原厂设置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给捅回来,先通电几分钟(原先通电之后直接捅),采取直立往下捅,一直按,也不知按了几分钟,始终不见 ...

果然还是捅的姿势不对

网友:
先按住恢复按钮,再通电,等灯亮了再灭了之后松手

网友:
持续按住,直到灯有变化,自己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