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容流水的无线鼠标,不知伤到别的原件没?

楼主(2022-08-14):
流的面积挺大,不知伤到别的原件没?还没找个合适的换试试

网友:
没有电容问题不大

网友:
电容上写着有耐压和容量,只要容量一样,电压高些都无所谓

网友:
老实说,一开始我并未看懂标题“流水电容”啥意思,进来一看,原来是“漏液”。唉,我的错,思维定式了。

网友:
流脓的电容,一定要把线路板上的液体全部用洗板水洗干净,看是否有铜箔断线的地方,如有,要飞线。当然,你用高纯度的酒精也可,只是干后发白。电容代换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实在没这没那的,直接自来水冲洗,怕洗不干净,可以用牙刷,洗好后,甩掉大不部分水珠,放太阳底下一天,晚上就可以安上新电容用了

网友:
楼上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A:
欧姆龙的微动开关,还不错,值得修复。

网友:
用的欧姆龙轻触开关,应该不错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殃及鱼池。。。。。。。。。。。。。。

网友:
电容流水,河流就漏水、、、、鸟。

网友:
还是用高浓度酒精(药店95%酒精一瓶几块钱)和棉签擦洗一下板子吧,其他方法不适合楼主这样的小白,洗板水相对较贵而且购买麻烦,用自来水洗的话得当心流到微动开关、编码开关里去。至于更换的电容可以从废电路板上寻找,只要耐压值、容量值与原来的相等或更高,都可以使用,但是更换电解电容记得要区分正负极,不能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微动开关,还不错,值得修复。

看上去微动也进液了,感觉修复意义不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电路板可以水洗,我一般用洗碗精+自来水,放在超声波清洗机里面洗,然后再用纯净水冲洗。但是鼠标的开关,编码器内部有润滑油,不能沾水的。可以用干净的布和棉签蘸酒精擦一擦就够了。

网友: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网友:
夏天天热电容容易鼓包

网友:
那么多水,电容肯定不是雄性的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你是怎么把它搞得怀孕小产的?

网友:
拆下微动,扔了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