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然气灶熄火保护,一松手就熄灭

楼主(2022-08-14):
我的天然气灶,有这么个现象,望坛友发表意见。就是按下灶开关旋钮后,天然气立即点燃,一松手就熄灭。港花紫荆牌子的。但是,只要不松手,让燃气燃烧15秒以上,再松手,燃气就不会熄灭了。然后再怎么操作,都不会松手就灭了。就是说,关掉燃气,再打火,瞬间就燃烧,立即松手,也不会熄灭了

网友:
防熄火保护机理,你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前任已经有人探讨了,
我猜你的是1节电池的,是不是?
你需要一套这个就能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燃气灶着火时间也太长了。我家的约5秒。

网友:
也就是多半是电磁阀,可以单买,热电偶出问题几率小,放心买整套

也有可能你的热电偶脏了擦擦试试

网友B:
1,这是热电熄火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点火后按住开关保持通气燃烧,火苗加热热电转换头,热电转换头温度升高后产生电流,电流吸合电磁铁保持通气,也就是烧几秒后再放开开关就由电磁阀保持通气燃烧了,此时关火再开,由于热电头上还有余温,所以不需要再等几秒就可以放开开关而不熄火,保护熄火的原理就是,如果意外熄火热电头温度降低,产生的电流不足以保持吸合,在弹簧的作用力下,电磁阀切断燃气,避免燃气泄漏,这个过程需要几秒。

2,还有一种是利用火焰离子效应来做熄火保护的,这种保护电路无需按压开关几秒,打开开关就可以完成点火,基本原理是,按下开关,电磁阀打开供气,探头检测火焰点燃,内部靠电池供电的电磁阀就保持打开状态,持续供气,一旦意外熄火,探头检测不到火焰,电磁阀关闭,停止供气。

两种保护电路各有优缺点
热电保护电路优点是,只需一节点火电池,而且省电,一节优质电池可以用个两年以上。
缺点是,点火时需要预热几秒,保护时需要几秒才能完全切断。

离子检测保护电路的优点,点燃迅速,无需等待,熄火时立即切断,没有延时
缺点是,需要两节电池,燃烧时电磁阀一直通电,比较费电

另,楼主说的需要15秒以上才能放开开关,这种情况建议清洗小盖,应该是小盖燃烧孔被堵了

网友:
清洗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是热电熄火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点火后按住开关保持通气燃烧,火苗加热热电转换头,热电转换头温度升 ...

你这回复很专业呀

网友:
能否换新的?

网友C:
十有八九是热电偶的问题,把电偶头打磨一下或是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开到最大值,再继续拧看看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
热电偶的需要一定时间  离子的就方便许多 一次点火 松开也不会立马熄火

网友:
应该是热电偶出了点小问题

网友:
  樱花的也是这样   竞赛这么设计的 ……

网友:
一节电池的把,热电偶换个试试!

网友:
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应该说热电偶有问题了,更换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保护电磁阀依靠热电偶供电,刚点火热电偶发电不足,电磁阀没有开启,只靠按钮通气当然不按按钮就没气要灭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任已经有人探讨了,
我猜你的是1节电池的,是不是?
你需要一套这个就能解决 ...

是一节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是热电熄火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点火后按住开关保持通气燃烧,火苗加热热电转换头,热电转换头温度升 ...

小盖都清洗了,还那样,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热电偶的问题,把电偶头打磨一下或是调整一下看看。

热电偶已经打磨的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