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条内存?

楼主(2022-08-14):
1Rx16,就这个数据问了下度娘:1、是内存条的基本信息,4gb代表存储量为4G,1rx16意思就是这个内存只有1个rank,每个rank有16颗内存科技,每颗内存科技宽度为4位,pc4是第四代内存。
2、编码含义: 重要的前6位

H: 海力士公司,
5: DRAM
A: DDR4
N: 1.2V的工作电压
8G: 单个颗粒的容量大小为8Gb,
6: 单个颗粒是16位的位宽此内存为啥只有4个颗粒?

楼主:
上传的图片看不到?这是啥原因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的图片看不到?这是啥原因咯

电脑上操作的吗?你怕是只选择了图片和点击上传,还要把上传了的图片插入到文本内容编辑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操作的吗?你怕是只选择了图片和点击上传,还要把上传了的图片插入到文本内容编辑框里。 ...

电脑上操作的咯,上传完就提示上传失败(upload failed)

楼主:
这个图片格式PNG,不能上传的图片格式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格式PNG,不能上传的图片格式JPG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要超过4000px,建议用看图软件批量调整为2000px宽度后再上传。

楼主:
图片修改后能传了

网友:
DDR4 1.2V 8G 海力士

网友:
因为单颗颗粒就是1gb大小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