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xiaomi小米CH-P002充电头

楼主(2022-08-14):
5V1A的小米充电头,给我的蓝牙音响充电时候有滋滋响声,遂拆之,

外观

论坛里学的毛巾大法拆开了,

内部1

内部2

内部3

内部4

内部5

内部6

内部7

俩输出口的10V220uF电容怀孕了!

蓝豆参数。。。

400v电容是一个6.8UF

和另一个400V3.3uF

找了块板子有需要的电解,

也是10v220uF的

成功修复!

楼主:
拆下来的俩电容遗照,此致敬礼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大吉.

网友:
用我的劣质充电器之坚定神器之匕首充电器可坚定楼主的充电器是否电容怀孕对,拗口就对了,曾发个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818

网友A:
牛头牌电容?

网友B:
那个索尼的电路板是什么东西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头牌电容?

是的,牛头标,不知道什么牌,没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索尼的电路板是什么东西上用的?

索尼EVD上的

网友:
尽量换固态电容,应该比普通电解电容耐用些。

网友:
这型号还没停产啊19年的。。。安全性没啥问题。。。

网友:
没有太多亮点 中规中规的充电头

网友:
小米配件最次  你这个是兔子拉大车 烧死了  ……

OPPO  4A 6A  那些5V 电源 质量是真的好   不用他快充   做个普通2A充电器 完美   ……

网友:
  中兴晨阳版  这种发热最小  ……

  其他测过很多  不行  ……

网友:
成功修复后又能愉快地充电了

网友:
中规中规的充电头

网友:
充电头大把,坏了就扔,没必要修。

网友:
5V1A的充电头都太多吃灰了,偶尔小电器用一下,同款的已烧坏,留着尸体,有空再研究

网友:
你这是山寨的

网友:
做工很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