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12v充电宝

楼主(2022-08-14):
常见的充电宝内部都是3.7升5v的升压的模块,升压dc的原理就效率注定不高,无法和降压dc比,能上85%都是很给面子了,90%就是谢天谢地,为了最大化利用电能,干脆做个降压充电宝,3片10Ah电芯,

都测过容,4.2v放电至2.75v,10.14Ah,属实

先摆放好位置,感觉不错,

那就开始动工,先给各种开口,以塞开关,usb和电压表,

然后放进去看看位置,漂亮刚好合适,

然后是usb稳压模块的挑选,我实验测试了几种5v模块的效率和带1A电流的发热,果然还是mini560最棒,这年头除了同步整流外,都是垃圾模块,

然后和保护板及均衡板一起,贴在铝片上好散热,保护板用的10A的,绝对够了,反正这电芯最大0.5c放电,保护板目的就是防输出短路,由于保护板没有均衡模块,所以单独加个60mA均衡板,

我觉得均衡电流太小了,于是多贴了2片,3并联180mA,

实际测试下均衡开启的电流,嗯,两百多ma,还行,这均衡板的mos管是A2SHB,貌似是3A的管子,足够了。

实际上后来我使用时,发觉不要均衡也行,这三个电芯电压一致性极高,压差就没超过0.001v。尾部的dc插座用于充放电使用,

最开始我还想把这个电子打火机模块塞进去的,或许还有机会带上飞机?哈哈,多虑了,我这三无充电宝没有铭牌是过不了安检的。

好了把电池塞进去,全部焊好,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这为啥有个二极管压敏电阻电容串保险丝?

这实际上是阻容吸收加防反接功能,阻容吸收是防止因感应负载如电机启停时的反电势高压打坏保护板,二极管是防止充电器正负反了,压敏电阻是防止超过16v的充电器给它充电,虽然保护板有反接和过压保护,但mos管耐压是有上限的,并不是无敌,说人话就是保护保护板的保护模块。

好了,充电看看如何,还可以,保护板不会发热。

由于充电器12.6v实际是12.75v的样子(普遍都是偏高,就没有准的),所以算下来单个电池最后肯定要超过4.2v,于是均衡板开始放电泄压,由于只是一点点过压,因此温度基本没有,微微有点暖和,就比室温高点,还行,做好一次均衡,平时也没必要每次都充到12.6v,三元锂超过4.1v后就可以说是满电量了,

我平时都是调的12.3v,锂电池充满没好处,就为了那点点%的电量,去碰临界电压的边,不值得,因为三元锂电池一到超过4.25v,电解液就会不可逆的分解产气,堆积多了,就可以看到鼓包了。人吃饭还讲究七分饱呢,锂电池长期储存的电量还真就要控制在50%-70%,基本是3.6-3.7v。最后对比下我原来的充电宝,

尺寸差不多,重量也类似,这个充电宝是我14年读书时买的了,当年近100块买的日久,还算是个牌子货,网上有测评。基本没怎么用过,应该不超过40次吧,平时外出习惯带充电器和线,效率低级,我拆开剪掉电池线测试过输入输出效率,只有75%左右,烂的一批!但放电输出的容量却几乎真的是20Ah。结束,谢谢

网友:
漂亮,动手动脑能力很强嘛。

网友:
带这样的充电宝外出才有价值。

网友A:
这盒子不错呀,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经过这堆电路板,总效率也不会有9字头,纯折腾

网友:
防水盒真是百用

网友C:
坛子又出一个入坑的

网友D:
明明,一个快充板子就能搞定充电,放电,保护的,非要弄得这么复杂!没眼看出美感在哪里。
话说,现在的充电宝,好一点的,都是支持高压电池,降压放电的,
而且,可以用手机充电器进行快充,根本不用考虑接反,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盒子不错呀,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ABS盒子,5块钱一个,某宝很多卖的

网友:
再加一个支持全协议的充电模块

网友:
12V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这堆电路板,总效率也不会有9字头,纯折腾

话不能乱说哈,哪来一堆板子了,仔细算笔帐,从电池出来就一个保护板和5v稳压模块,1A电流时保护板的损耗只有0.032w(保护板内阻32豪欧),而1A电流的功率就是12w,这相比原来的一个稳压模块,就多了些0.04w,效率能有多低?主线都是1平方的,1平方铜线每米阻值0.0181欧,我这就算个0.4米凑整吧,带1A的损耗也就0.007w,可以忽略吧?从模块到usb口用的0.5平铜线,就厘米,还要再纠结阻值么

网友E:
自己做的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又出一个入坑的

入坑多年了,只是一直潜水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一个快充板子就能搞定充电,放电,保护的,非要弄得这么复杂!没眼看出美感在哪里。
话说,现在的充 ...

好的好的谢谢。充电我一般调得12.3v3A,赶时间就5A,也足够了,反正充电宝用的少,主要是作为12v小移动电源来使用,给探照灯,路由器,风扇,充气泵用,基本不会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有成就感

是的。这个电源实际上我并不是主要给手机做充电宝的,5v只是附加功能,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作为12v小电源来用,不然也不会弄2个DC插座了

网友:
锻炼动手能力哈。性能还ok

网友:
软包的怎么感觉太容易怀孕了。。。

网友:
整个12V的输出,临时应急给光猫路由器等设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