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硬盘坏道,继续再战几年

楼主(2022-08-14):
如题
前几天给孩子玩的笔记本硬盘出故障提示,经查是出现坏道,本身没什么重要数据,有坏道了就屏蔽修复继续凑合使用。
想起以前一个自己使用的盘,也是有坏道,不过自己不敢用就没修复直接放到闲置物品箱了,昨天找出来修复了下,效果还行,给孩子玩还能再用几年吧。
先用MHDD 扫一遍看,坏道确实多,修复了两边

最后跑一边基本没啥问题了,我是不敢用,毕竟啥时候丢数据说不来,给孩子下载课程玩玩游戏还凑合吧

网友:
不能存储重要数据了吧?

网友:
得看你是逻辑性损坏,还是物理损坏,后者是会蔓延的,光靠 屏蔽没有用。

网友:
一般坏道不是随机分布的话,我都是把包含坏道的几十个G都划一个区,隐藏掉……

网友A:
DiskGenus修复其实没啥用,它能修复的,用Victoria全盘写入一次,也能修复,这些都是逻辑坏道。DG真正的用途是扫描和精确定位、容量换算,给出具体的LBA号和磁盘位置,然后交给Victoria处理或替换坏道。
DOS修复我是不会用了,要拆开接到第一个SATA口,这点就很麻烦。习惯放从盘或USB抽屉处理。

所以一般出坏道我先用Victoria全盘擦写一次,逻辑坏道就全部消失了,然后DG全盘扫描一遍,还有问题的,如果坏的位置比较好,比如头尾,就直接分区隔离,如果坏的不是地方,比如中间,就用Victoria处理或替换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us修复其实没啥用,它能修复的,用Victoria全盘写入一次,也能修复,这些都是逻辑坏道。DG真正的用 ...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ST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的台机好像是11代的ST320,大概在1W+小时的时候出现老蓝屏的故障,用MHDD扫发现有几个坏块,修复之后用到3W+小时了还非常坚挺,现在台机基本在吃灰了...

网友:
MHDD修得有耐心咯,修完感觉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定时炸弹不一定炸

网友:
硬盘只要有坏道,就没必要修复了,

网友:
有坏道的盘我一般是举过头顶,然后自由落体。

网友:
mhdd屏蔽不会用 用系统下软件修复各种成功但是问题依旧 现在当下载盘用了

网友:
我有个机械硬盘也是有坏道用软件修复后做系统盘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us修复其实没啥用,它能修复的,用Victoria全盘写入一次,也能修复,这些都是逻辑坏道。DG真正的用 ...

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us修复其实没啥用,它能修复的,用Victoria全盘写入一次,也能修复,这些都是逻辑坏道。DG真正的用 ...

谢谢指导。
victoria确实很不错,尤其是在IBM和日立的盘上,操作G表转P表,清空使用记录和时间等都。而且可以在PE下直接操作。
DG最多使用其实是恢复数据,扫一下盘可视化下看看具体情况,修盘还是要靠其他工具。

网友:
看了一些专业修硬盘的,成本挺高。

网友:
就这状态修复了也用不了哒!

网友:
要稳定用SF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