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果冰箱存在制冷剂泄露的问题,上门修复是不是不可能?

楼主(2022-08-14):
存在管道制冷剂泄露,是不是一般要把冰箱拖走维修呢?
开始发现ptc启动器有问题,换了一个启动器,还是有问题,开始功率大,之后功率也会变小到28瓦
启动器冷却后,插电,功率80瓦,压缩机边上好像有淡味的白雾出来,这个是制冷剂泄露么?

如果制冷剂泄露,修一下管子,同时充一下制冷剂,要花多少钱呢?

网友A:
这个价格一般看地区~。300~500的差不多

网友B:
要是超过5年的货,我宁愿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一般看地区~。300~500的差不多

换个管,充点制冷剂就要50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超过5年的货,我宁愿买台

为什么是5年,不是10年呢?

网友C:
看到像油一样,在管子上才是漏了

网友:
按照标准维修流程在家不太可能,R600A易燃易爆(好些上门维修的都发生过爆炸),排空后要用氮气加压检查漏点,维修好后要加压24小时看漏不漏,,才能抽真空,同样抽完还得观察24小时,才能加R600a,也就是说按标准维修上门要带氮气瓶、真空泵,然后一堆的辅助材料,还要几天时间,尤其是排空和加注制冷剂时的不确定安全,没多少师傅愿意上门,游击队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管,充点制冷剂就要500么?

一台冰箱,漏了。上门三百,一月后一样,刚刚过了游击队维修承诺的保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冰箱,漏了。上门三百,一月后一样,刚刚过了游击队维修承诺的保修期。 ...

你的冰箱是上门焊管子么?师傅自带氮气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像油一样,在管子上才是漏了

上电有白气冒出,有很淡的气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冰箱,漏了。上门三百,一月后一样,刚刚过了游击队维修承诺的保修期。 ...

你这台冰箱多少钱买的,买来多久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有白气冒出,有很淡的气味

你不上电制冷剂它也漏,漏出来就像油撒到管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上电制冷剂它也漏,漏出来就像油撒到管子上

没感到管子有油

网友D:
冰箱的任何故障都可以就地修理(经常这么干的),当然拉去修理间更方便干活。
冰堵的冰箱开机功率正常也制冷,然后冰堵形成压缩机就功率很小,制冷的霜跟着化掉。
制冷剂喷出量大时会有冷雾,但是冰箱制冷剂不多,见不到雾气~漏点会有冷冻油污渍。

网友E:
找到漏点,需要时间,仓促检查,难免漏掉。一般补轮胎,只有一处需要修补。但管路漏点,一般不是接口,全部管路测试耗费时间。加之人身安全考虑,即使有人上门检查,提供现场修,我也是拒绝现场修,必须拉走修完,再送回。把风险放在家人身边,心里咋想滴。

网友:
冰箱这种大件,拉走维修一次没个大几百估计没人干,搬着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的任何故障都可以就地修理(经常这么干的),当然拉去修理间更方便干活。
冰堵的冰箱开机功率正常也制 ...

R600a制冷剂泄露,也可以就地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漏点,需要时间,仓促检查,难免漏掉。一般补轮胎,只有一处需要修补。但管路漏点,一般不是接口,全部 ...

漏点通常在哪些位置?

管路测试怎么搞?开着冰箱门,制冷温度设置低于室温5度,要压缩机不停工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点通常在哪些位置?

管路测试怎么搞?开着冰箱门,制冷温度设置低于室温5度,要压缩机不停工作么? ...

敞开冰箱门,压缩机制冷力度不易使温控动作,基本上是不会停机的,除非压缩机过热/过载保护器动作而暂短停机。
用过几年的冰箱通常漏点在低压的蒸发器部分就是冷冻室冷藏室的结霜结露的部分,修过一个冰箱,它的后背鼓起一个大包,拆开看到那里管子有穿孔,雪种泄漏时使保温层结冰,冰体涨起包块。
蒸发器温度低,保温层密封有缺陷时就会结露,露水长期浸泡管子(特别是铝/铁管)就锈蚀穿孔,也有冰箱长期停机(北方冬季室外可以冷冻,有人就把冰箱拔电停机,次年天热时再通电时往往坏掉)管路中腐蚀物堆积某处使管路穿孔。
高压管路温度高有水分也被烘干,再加上高压管路压力高管皮厚,不易生锈穿孔。
也有少数漏点发生在管路接头处,因为焊点瑕疵而泄漏。
压缩机附近的漏点可见明显的油渍~用干手纸擦拭就很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