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BP01桌面风扇,拍拍原选戴森官翻机,一半的价格

楼主(2022-08-14):
戴森官翻机还是很不错的,虽说是官翻,但是很新,除了有点点灰尘,无磕碰和瑕疵,还有一个AM10的加湿器,也很好用,加湿+风扇,还有紫外灯杀菌,不过舍不得用自来水,都是加净水器的水,还是比较费水的,等下次拆,这次先看看BP01的电路控制和做工用料,主机马来西亚制造,电源适配器是台达代工的,很重的,底部就只有2块电路板,长板是主控+显示+遥控,意法半导体的STM32F429微控,德州的存储,背面的德州51l12c查不到是什么芯片,小板的电机的PWM调速控制板,主控+mos管+三根输出线就能知道,只是被打了三防漆,看不出来元件型号,电解电容是尼吉康的,遥控是由一个导光板导光到长板的红外接收器,摇头是头部的一个小电机带动齿轮摇头,位置是靠一个光电传感器和头部部件的突起边缘实现,整机做工扎实漂亮,值得拥有,放办公室桌上和床头柜上很好用,扯下滤芯使用风速变大,噪音也变大,内部有海绵降噪,出风方式很特别,风先从弧面的四周向中心点聚集,然后撞击了喷射出来,可通过拨动出风弧面调整出风的上下角度,可以调节到水平向下一点点,遥控器可以靠磁性粘在机身上。

网友A:
戴森是高级货吧

网友B:
做工不错 用料十足 价格美丽

网友C:
价格到位了,用料做工绝对差不了

网友D:
一半的价格够不够买10个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森是高级货吧

反正是很贵,但是也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半的价格够不够买10个风扇。

也许够买20个,也说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半的价格够不够买10个风扇。

那倒不至于,好点的风扇也是1k多,一般的牌子货也是4、5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到位了,用料做工绝对差不了

是啊,资本的积累需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 用料十足 价格美丽

好点贵点的好用且耐用

网友E:
那么贵的东西只能仰望一下了。

网友F:
高端货,我只能看看图

网友G:
图我都看了,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贵的东西只能仰望一下了。

官翻机才要1198万,挺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贵的东西只能仰望一下了。

说错了,是119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端货,我只能看看图

买一个试用一下,真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贵。

戴森的产品质量挺不错。吹风机和吸尘器独领风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我都看了,挺好。

看电路板,是不是看着很舒服,

网友:
这么小的电扇还折腾一个单片机上去,真是专门坑人傻钱多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