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昨天有人换掉的台铃6003充电器 不会充电了看看简配了没

楼主(2022-08-14):
19年10月的已经过期 国标充电口 不会充电 因为国标口  没法修 没配件 直接换了个三爪的加一个转换头 原配听她说要一百多 新配的只有一半价格 省了不少银子  今天拆了看看是不是简配了

外观还行  线挺软的  手感不错

使用说明以及相关参数

第一次拆开注意安全事项都在

台铃标记1573208[/attachimg有个性的插头
出风口一边一个

进风口  看看风扇够脏 但是没修过依然能转

壳子的生产厂家吧 就是没正规厂好 没有年月标记
开壳看主板 感觉散热片有点简配了吧

风扇12V0.1A比别的功率稍大点儿

风扇线还有固定的位置 别的没见到过

四个整流管

输入的6.3A保险

限流NTC

高压电容 自行车谁的

高压端MOS管

输出整流

防反接BT151

输出端电容

输出指示灯带容量比

78L05 CPU稳压
高低压零地去干扰电容

板子背面喷了防潮漆

隐约可见3844

无字八脚芯片功能不详

无字CPU 证明是微电脑控制  比一个358或324号称微电脑控制的强

散热风扇控制贴片三极管

高高的变压器 铝线包可能性非常大 都简配了 包括大厂出的

最后一张817常用光耦

一张一张讲解 真费劲 差不多半个小时进去了  平时一次讲完直接发图十分钟搞定

网友A:
关键是修好没???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修好没???

-=-=-=-=-=-=-

楼主没有修好,只是拆了看看,
大概意思是,楼主是修车的,有个女买主来修充电器,楼主没有配件也不好修,然后劝女买主花一半的钱拿了个其它牌子充电口是三口的,楼主给改了充电座,女买主说这个原装要100+,这个女买主送给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修好,只是拆了看看,
大概意思是,楼主是修车的,有个女买主来修充电器,楼主没有配件也不好修 ...

你污蔑我  告你诽谤  ——只是输出断线了  因为插电有灯亮 可以换普通的线照用不误  另外我不是修车的 我只修自己的车  至于换不换是老板娘的和车主的事与我无关

网友:
讲解费事,小作文写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修好,只是拆了看看,
大概意思是,楼主是修车的,有个女买主来修充电器,楼主没有配件也不好修 ...

知道得太多了,被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得太多了,被告了吧

ฏ๎๎๎๎๎๎๎๎๎ฏ๎ฏด้้้้้็็็็็้้้้้็็็็็้้้้้็็็้็็็ฏ๎็็็็็็oด้้้้้็็็็็้้้้้็็็็็้้้้้้้้็็็็็้้้้้็็็็็้้้้้้้้็็็็็้้้้้็็็็็้้้้้้้้็็还是种我的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污蔑我  告你诽谤  ——只是输出断线了  因为插电有灯亮 可以换普通的线照用不误  另外我不是修 ...

ฏ๎๎๎๎๎๎๎๎๎ฏ๎ฏด้้้้้็็็็็้้้้้็็็็็้้้้้็็็้็็็ฏ๎็็็็็็oด้้้้้็็็็็้้้้้็็็็็้้้้้้้้็็็็็้้้้้็็็็็้้้้้้้้็็็็็้้้้้็็็็็้้้้้้้้็็还是种草吧

网友:
我是来看自行车牌的,果然....

网友:
跟我用的同款啊,放外面充电淋过几次雨,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修好,只是拆了看看,
大概意思是,楼主是修车的,有个女买主来修充电器,楼主没有配件也不好修 ...

我是被骗来看女买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被骗来看女买主的……

失望是必须的,

网友:
看帖需回帖,不能落下

网友:
这个没见股哟

网友:
图片不少,感觉啰嗦了点

网友:
绿源OEM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修好,只是拆了看看,
大概意思是,楼主是修车的,有个女买主来修充电器,楼主没有配件也不好修 ...

看你的改编,比原著有想象空间!

网友:
仔细看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简配,标准配置

网友:
180w,电路板有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