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雅马哈功放RX-V371不用多年开不了机了

楼主(2022-08-14):
老机器了,雅马哈V371,不用好多年了,搞卫生清理家务搬出来整理才发现不行了,拆拆拆,

拆盖看见这里才知道被不明液体腐蚀了一小部分,难怪插电没反应了

估计闲置一边被腐蚀部分零件坏了,不通电不开机

网友:
我家的471,出现过声道不正常,把那几个薄排线拔下来,擦拭了一遍恢复正常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就时零件密度大了点,散热片、子板挤得密密麻麻,空间太小

网友:
这机器看起来档次就高。

网友:
老鼠 趴盖上,撒了泡尿。或者 保存时上面没加覆盖,滴了液体进去

网友:
一看见AV机就头疼了,坏了维修难度太大了。音质也不好听了。

网友A:
先清洗,保存条件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洗,保存条件太差,

太复杂我不会整,懒得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复杂我不会整,懒得洗

修好也没啥大用

网友:
看起来太复杂,修不好挂海鲜市场

网友:
保存的不算太好,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B:
头条有个维修博主好像200块求购该机最上面的那个集成块最多的板子。

网友:
这个,,,算了,有能力搞个原理图,跑电路,研究研究可以修修。不行就算了,数模混合的电路,修起来不是换一个两个件那么干脆的。搞不好,也就听个响,音质全毁了。

网友:
洁厕净泡泡

网友:
这种机器有很久年头了

网友:
我这有个361的待机版原理图 可以参考下 说不定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条有个维修博主好像200块求购该机最上面的那个集成块最多的板子。

告诉我这么找他,卖个钱也好

网友:
谢谢拆机分享这东西不好修

网友:
看起来档次就高。看7,8图受潮蛮利害的,好像有水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