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汽车功放拆拆拆,接线失误杯具了

楼主(2022-08-14):
也是闲置两三年了,好在是好的,笔记本音质不行,刚好手头有显示器电源是12V的飞利浦,才3A,也能启动了,把雅马哈的环绕箱放桌面,临场感还是很不错的,好好的放了两天,想起还有个12寸低音炮,,接喇叭时声源输入端,无意中负极碰到功放机外壳,杯具了,

呼啦啦的电流声呲呲的超大声,声音还能放大,可惜呲呲声超过了音乐,不知道坏哪里了,
有没有知道坏哪的直点一下,让别人动手就没价值了

补充内容 (2022-8-16 17:35):
好了,拆开仔细检查没坏什么,音频线插座的负极居然两边断了,多谢各位坛友

网友:
外壳不就是负极嘛?

网友A:
左边中间貌似少了两颗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中间貌似少了两颗功放芯片。

我拆了,

网友:
分开测,电源升压部分,功放部分。

网友:
看元件排列挺整齐的。

网友B:
全分立还是东芝的对管真不错

网友:
带电操作很不错的

网友:
就怕带电操作,一不小心就杯具了。本人带电操作搞坏过几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分立还是东芝的对管真不错

东芝管

网友:
外壳不是负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分立还是东芝的对管真不错

对于后市场汽车功放来说,这算很一般

网友D:
外壳是负极,为什么会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负极,为什么会坏呢?

声源输入是有电量的, 我也奇怪,事实就是,我之前 一直放着歌,想多插两路侨联一个低音炮,一手按住机克一手插,那玩意插头金属的,插上去就很快呲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后市场汽车功放来说,这算很一般

比较也要用同一个年代的东西去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源输入是有电量的, 我也奇怪,事实就是,我之前 一直放着歌,想多插两路侨联一个低音炮,一手按住机克 ...

打算接成BTL?在前端断掉这两路试试。

网友:
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一个TL494将12v逆变成正负高压电源。然后一个双声道的分立功放。

网友:
东芝的对管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