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最近学习B站上的视频 要实现串口发送接收时候数据换行,应该如何编写

楼主(2022-08-14):
如果要实现串口发送接收时候数据换行,应该如何编写,目前接收时候是连续的,中间没有啥空格,是不需要加上\r\n

网友:
是的,加上回车换行符就行了。

网友:
对一般字符串,接收端是windows平台是\r\n,linux平台是\n,,,,,,,

而要是不可见字符,只能由接收端决定如何换行

网友:
加空格, 再加个计数的,累加到几十就就回车

网友(2022-09-18):
定时发送啊,超时就换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