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红外补光管都是1.5V的?

楼主(2022-08-14):
上次那个小米摄像头的红外管坏了一只,网上买了十只回来,一测发现是1.5V的,上3V的电压就烧坏了,摄像头上用的是3V的,网上找了好多家都是1.5V的,难道就没有3V的吗?

网友A:
可以两个串联啊,一个露出来,一个用 热缩管 黑胶布 之类的不透光的东西封上,放里面宽敞的某个地方。如果有条件外壳上钻个眼也露头出来 也不是不行。。。

网友B: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两个串联啊,一个露出来,一个用 热缩管 黑胶布 之类的不透光的东西封上,放里面宽敞的某个地方。如果 ...

原机上的十只3V的全部是串联的,怎么还能把两只1.5的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行不通,你没看过我的上一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上的十只3V的全部是串联的,怎么还能把两只1.5的串联?

看你的动手能力了。。比如说把边缘周围宽敞的好管的换到坏管那里。把你买的连到空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动手能力了。。比如说把边缘周围宽敞的好管的换到坏管那里。把你买的连到空位上。。。 ...

显然这种做法是不行的,9只3伏的串联,然后再串上两只1.5V的,这是什么神操作?串中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然这种做法是不行的,9只3伏的串联,然后再串上两只1.5V的,这是什么神操作?串中串? ...

是的,如果不行,就去咸鱼或者某宝上去买一只 红外补光灯吧,10几20几块的。我买过。不一定要把坏的修好。。

网友C:
还没有发现是1.5V的电压,怪不得用3V测试发烫的厉害

网友:
测量一下电流,如果在1.5V的额定之内,可以两个1.5的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发现是1.5V的电压,怪不得用3V测试发烫的厉害

一上电就烧

网友D:
我的串上去好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串上去好好的呀!

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是换掉了几个还是全部换掉了?

网友:
功率小了吧

网友:
既然是串联那就不是耐压小了而是额定电流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一种?是换掉了几个还是全部换掉了?

买的和你一样的1.5V的  只换了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和你一样的1.5V的  只换了坏的!

好的我试试

网友E:
3V的电压驱动1.5V的LED肯定会烧的。可以根据你买的1.5V的红外管参数配置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3V的电压驱动1.5V的LED肯定会烧的。可以根据你买的1.5V的红外管参数配置限流电阻。 ...

原机上有十个3V的是串联的,其中一个坏了,你说还怎么加限流电阻?

网友:
直接短路那个坏的,这东西限流的,跟led灯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