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菱重工空调遥控器(换屏未果)

楼主(2022-08-14):
空调遥控器掉地上了…半个小时后屏幕居然尿了…强迫症…不能忍…网上搜了半天一个同款也没有…找个便宜的回来试试看看屏幕能不能通用…弄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感觉屏幕的引线都不对…

网友A:
这个两个不是同样的方案嘛?

网友B:
直接买一个空调万能遥控器,方便实用。

网友C:
不换也能用,凑合着用呗.

网友D:
用一个杂牌遥控器,怎么能知道空调是三菱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不是同样的方案嘛?

应该是两个不同方案的,本来觉得只要屏幕差不多就行了…谁知道屏幕都是各有各的IO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一个空调万能遥控器,方便实用。

手机上的遥控器也能用…强迫症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也能用,凑合着用呗.

强迫症表示很难受…我先纠结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过这个坎…不能的话再去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杂牌遥控器,怎么能知道空调是三菱的呢

你头像很不错,眼睛是个好东西…

网友E:
就是一小部分看不清,还能正常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一小部分看不清,还能正常使用啊。

用确实可以用,就是看着比较闹心罢了…

网友:
只能凑合用谢谢楼主拆机分享

网友F:
打开一看都是牛屎,一对比还是原装的牛B卡拉屎一点。我也有一台奥克斯的遥控器屏幕跟你一样,一开始也是买了通用的换上去,同样的显示不全。后面才知道遥控器一样水很深,然后就转到闲鱼找二手原装的。

网友:
日本的产品做工可以

网友:
这个液晶屏是摔坏的,我还有液晶屏是放坏的,时间长了自己就这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两个不同方案的,本来觉得只要屏幕差不多就行了…谁知道屏幕都是各有各的IO引脚定义… ...

如果买回来的能用,楼主吧壳子上的标贴用电吹风吹吹,拆下来互换一下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一看都是牛屎,一对比还是原装的牛B卡拉屎一点。我也有一台奥克斯的遥控器屏幕跟你一样,一开始 ...

确实是这个样子…淘宝上有个还是发另外一种遥控器的,咸鱼上还在观望…让我再纠结一段时间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买回来的能用,楼主吧壳子上的标贴用电吹风吹吹,拆下来互换一下就行了呀 ...

不是标贴的问题…买来的这个遥控器时钟晶振没有…风向按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