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常见的4个元件QC诱骗12V附原理图

楼主(2022-08-14):
老生常谈了,论坛也很多大佬发过详细的诱骗原理解释。参考大佬们的电路试了下做一个手动QC诱骗12V。
原理图

初始状态D+给0.6V电压,实现协议握手。1秒后再D-给0.6V电压,那么实现12V的诱骗了。

接线图(因为手头没有2K电阻所以用两个1K并联,我实际用了5个元件

小米充电头

初始状态输出电压

拨下开关输出电压

也可以把2档开关换成3档开关,做成9V、12V诱骗,再加个电压表头就是个简单的可调电源了(9V需要给D+ 3.3V电压和D- 0.6V电压)……因为没有3档拨动开关就没有做了。如果有想法的可以用mos 管替换开关,这样就可以不用每次用都要手动拨开关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

最后加个DC插头做成全家福照片这样就可以用带QC充电宝给路由器供电了

网友:
找个小一点的盒子就更好了

网友:
老论坛当年就有了

网友:
1K的电阻并联不是500欧么?

网友A:
TL431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那两个电阻脚串联。

串联阻值相加,并联阻值倒数和。

网友:
经常翻一下新,免得去搜老帖子……搜搜还要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阻脚串联。

串联阻值相加,并联阻值倒数和。

感谢指导,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原本打算TL431给3.3V做9V和12V诱骗。后来发现没有三挡开关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一直以为要用专用芯片才行

网友:
只要12V的话,431可以直接去掉,电阻换成3K到5K的就好了

网友:
12V的还有更简单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诱骗

网友:
学习学习,搞个烙铁

网友:
学习了,回头也做一个。

网友(2023-03-17):
麻烦问下,按照您这个原理现在的手机还能实现吗》我做了一个用小米6原装充电器MDY-08-ES怎么也诱骗不出来,0.6V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