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这个示波器值不值的搞?OWON EDU5022S

楼主(2022-08-14):
看到坛子里面这么多大佬拥有示波器,而且作为电子爱好者,示波器是一个维修时候的好帮手!

怎奈囊中羞涩,新的买不起,只能到撕逼鱼看看坏的有没有可能捡一个!

这不,看到有个人卖这个OWON的,不懂参数,看起来还是个牌子货!因为看到坛子里面很多大佬有这个牌子的示波凶器!

遂发到坛子里面看看是否有大佬指导一下! 看看这个还值得赌一下吗?  PS,本人没接触过示波器!

然后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好像没大佬看到,这里也求助一下维修思路!
理光(RICOH)RN5T618M资料!   泰捷W20S电源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274-1-1.html

网友:
不要把钱花在垃圾上,普源的入门级示波器也就1000多,普通人也够用了

网友:
利利普大屏示波器,谁买谁后悔系列,国产普元算入门级。10天半个月开一次机,就打开看看你就随便买。真要使用还是买个好点的。

网友:
要看屏好不好配,贵不贵,有的示波器屏贵的要死。。。另外这个示波器参数太低。。。鸟

网友:
这货好的二手值多少钱

网友:
屏坏的化,也就值个10块吧

网友:
这个绝对不值得搞,几百块买个普源DS1000系的E系列的吧,1102E可以帮你搞成1152E的,OWON这个是个坑

网友A:
如果实在钱紧的话,可以考虑买个普源5000系的,但是厚机太占地方,其实不差几百块钱,1000E小黄鱼现在运气好的500左右都能拿下。

网友:
换个屏能够捡漏的话可以值得一试。

网友A:
另外你那盒子问题,该扔就扔了吧,买个移动或者电信的机顶盒破解之后是非常好用的,不要再买乱七八糟的盒子,玩垃圾之前建议先做好功课,不要买正经没有钱,然后乱买些没用的,别看便宜,就像那个盒子,你40买的,看芯片冒烟了,想着40买的,再买个10块钱的芯片焊上去拯救那40,结果最大的可能是费了50却一无所获,比如OWON,你看便宜,才一两百,拿回来那就是废品放哪都占地方,你想研究一下消磨点时间你都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钱紧的话,可以考虑买个普源5000系的,但是厚机太占地方,其实不差几百块钱,1000E小黄鱼现在运气 ...

好的,感谢,确实不懂这个,感觉水也挺深的!

网友:
主要是如果有匹配的屏,还要卖家保证未开箱过的,还可以整一下。。。

网友:
这种给你明说坏的就不要折腾了,若只是屏幕坏了,人家都没修,说明是有更大的故障,要么就是不值得修,你买个屏幕顶两三台这示波器的价格

网友:
这玩意存储深度特别低吧

网友B:
放弃吧,不值得搞,因为这是个坑,屏幕坏不说,你没有亲眼见到好的状态,就不能保证除屏幕外还有没有其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那盒子问题,该扔就扔了吧,买个移动或者电信的机顶盒破解之后是非常好用的,不要再买乱七八糟的盒子 ...

哈哈,我发现我现在就是你描述的这样!完犊子了!属于瞎JB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不值得搞,因为这是个坑,屏幕坏不说,你没有亲眼见到好的状态,就不能保证除屏幕外还有没有其它故 ...

嗯嗯,放弃了!

网友:
显像管模拟示波器够用了

网友:
25m100   的  加钱买正常使用的 也不贵

网友:
不要图便宜,容易砸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