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艾默生瑞谷GIE4805S嵌入式电源,不知怎么改可调,哪位大神帮忙支支招?

楼主(2022-08-14):
艾默生GIE4805S电源,直流输出54V 10A,功率270W。

标签上制造商:瑞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知道和艾默生是什么关系。

电源上有两个整流模块,直流输出54V 5A,功率270W。

打开整流模块,里面做工用料看上去都非常不错。

这是控制板?上面两个蓝色精密电阻,难不成就是调电压、电流的?
想要改可调电源,不知道怎么弄,有哪位大神能帮忙支支招?

网友A:
挺板正,就是功率小了些!270W?54V10A不应该是540W吗!

网友:
电流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板正,就是功率小了些!270W?54V10A不应该是540W吗!

单个模块270W,两个一起,并联,好像还真得算540W的。

楼主:
5A还可以了。

网友(2023-08-11):
引用 楼主:
5A还可以了。

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