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再拆修铃木天语仪表盘频闪

楼主(2022-08-14):
视前因为该车仪表盘频闪,去4s维修,但回来不到几天又旧病复发,自己又长年在外工作,回家的时间又短,所以一直都没有去处理它,今天碰上疫情期间,难得回来几天,好好把握机会,下手了……

楼主(2023-01-13):
最近看看回帖,竟然没有把关键的图放上,罪过啊!……
现在放上,不是我故意的,而是用手机写帖,兹多不便,人老眼花,结果造孽啊……

楼主(2022-08-14):
把所有ic脚及插座、大功率电阻都加焊一遍!

楼主:
焊完后装车,除了液晶屏显示乱码?花屏?这个有点遗憾以外,但比以前闪屏好多了,将就用吧!
!      目前使用一切正常!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花屏又该如果去修?

网友A:
觉得焊接水平不过关啊,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的地方,提别是芯片引脚。

网友B:
直言了哈:你这纯粹是瞎干。故障频繁,应该拆机跑线路,而不是像你这样乱焊一通。就说这两句吧,或许已让你不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言了哈:你这纯粹是瞎干。故障频繁,应该拆机跑线路,而不是像你这样乱焊一通。就说这两句吧,或许已让你 ...

没事,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焊接水平不过关啊,检查一下是否有虚焊或者短路的地方,提别是芯片引脚。 ...

的确是,人老眼又花,工具又不济,应该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C:
这是液晶显示缺少笔画,不是乱码。是不是不小心伤到液晶排线了~!

网友:
没蒙对,没找到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液晶显示缺少笔画,不是乱码。是不是不小心伤到液晶排线了~!

应该是焊ic脚时没焊好

网友:
楼主也是二把刀和我一样,反正有问题就拆,拆了之后看看,找不到明显的故障点,就焊一下,就算找到故障点也是 顶多找个一样的配件换上去,至于好不好看天意和运气了。

网友:
你屏的斑马条排线,热压一下或换一条就应该就好了.

网友:
汽车上用斑马纸好像太不可靠了吧?都这样还是铃木专利?

网友:
伤到液晶排线了

网友:
焊接是对的,但是伤到液晶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所有ic脚及插座、大功率电阻都加焊一遍!

箭头位置是不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箭头位置是不是短路了?

你看得真细致!!!已经清洗了,谢谢!

网友:
不是这么修的吧,这种板子很难脱焊的。
不知道你说的频闪是不是背景灯忽明忽暗,如果是这样,调节背光的旋钮下面的电位器好好看看,然后就是看看有无电磁干扰比如自己加装了啥。
后面的缺笔画不知道是不是你碰到斑马线或者是焊接时短接了哪里。

网友:
斑马线断了,液晶屏贴纸那张图片下面斑马线折断了。

网友:
斑马纸要重新热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