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点阵led单片机钟,或出现疑难杂症?

楼主(2022-08-14):
2017年做的了,两块板子并接一起,用了两年左边那块出现异常,红色字体下,出现横杠,后换新板子一切正常。当时觉得新旧搭配亮度差异,两块都换新。又用了两年多,2022年左边板子又出现同样现象,大家分析啥原因,为什么都是左边板子坏?

楼主:
程序设计每十分钟变色一次

网友:
是不是有个驱动芯片挂了!

网友A:
先看看 是不是一个行管挂了  如果没有 可能是一个灯坏了 如果是灯坏了 你可以打个全亮看看

网友:
简单方法 换个位置 或者接线插口对换下 确认下是板子还是线的问题 可能的重刷程序看看

网友:
LED驱动芯片检查过吗?感觉是烧了

网友:
这类固定大量重复使用就哪几个点  时间长了有问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 是不是一个行管挂了  如果没有 可能是一个灯坏了 如果是灯坏了 你可以打个全亮看看 ...

关键是每次都是左边这个板子出现同样的问题,非常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