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阳光 全自动共享洗衣机怎么破解

楼主(2022-08-14):
长虹阳光 全自动共享洗衣机
现在想破解下,想可以手动操作。大家给点意见
TB问了,没有破解电脑板

补充内容 (2022-8-20 11:3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307-1-1.html
已经更换电脑板

网友A:
怎么会买这种洗衣机呢

网友B:
直接换TB拆机正常控制板 破解难

网友C:
小板拔了直接上电试试

网友D:
这厂子不太可能会为了一台洗衣机专门开个模,绝对有不带付费功能的型号在销售,换成普通的控制板就行了

网友E:
换控制板、 不过找到配套的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买这种洗衣机呢

共享肯定是公共场所用了,只是现在想自己用

网友:
天气热吃着西瓜等结果

网友:
把串口线连接出来,破解一下数据,找个单片机发送一下。这种数据应该都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TB拆机正常控制板 破解难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有没有谁购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板拔了直接上电试试

简单的已经测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厂子不太可能会为了一台洗衣机专门开个模,绝对有不带付费功能的型号在销售,换成普通的控制板就行了 ...

应该是的,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控制板、 不过找到配套的也不容易

是的,想换个正常的电脑板,没有找到

网友:
找长虹同类6.5KG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享肯定是公共场所用了,只是现在想自己用

买万能板算了

网友:
共享洗衣机,才知道洗衣机也开始共享了。

网友:
你拍一下参数啊。。。不然怎末找什么型号待用,,还有线接到哪里,大概什么功能要说一下啊。。

网友:
看到TXD、RXD,如果平台还运行,那不就可以抓数据了吗

网友:
本来是按键选择的,现在是通过串口通讯控制

从串口获取信息看看

实在不行,洗衣机的原理是一样的,换通用板子就行了

网友:
硬核破解,电机直接通电,再加一个机械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