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桌面USB小风扇,线拉断了,不知怎么接了#^_^#

楼主(2022-08-14):
USB小风扇用的是无刷电机,后面铭牌上贴了参数是12V电机,这个用USB 5V电源。拆给大家欣赏一下,为了看内部的奥秘,用力一大,线断了,不知怎样接,废了
有知道这4根线怎么接的吗?

找到接法了,2根长的接一起,如下图,搞错了,应该黄蓝对调

网友A:
我拆的啊,查查霍尔直流风扇接线图,可能会有启发,如果那个四脚的是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啊,查查霍尔直流风扇接线图,可能会有启发,如果那个四脚的是霍尔元件 ...

猜的……

网友:
网上查下277霍尔接线定义,实际上需要试好几次。或者换477霍尔,只需2根漆包线焊接,其它悬空不用管。

网友:
原来接线不一样

网友:
换电机改成电动工具电池,大容量锂电池移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