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INHAOSI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2-08-14):
这个是社区免费发的,我用打火机气体对着探头喷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打火机气体和煤气化学成分不同检测不出

网友A:
貌似通电后需要预热3-5分钟

网友B:
网上 的甲醛检测仪能不能用,不用太精确

网友:
看起来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 的甲醛检测仪能不能用,不用太精确

如果不太准确的话是可以玩玩的。
我买过一个可以测甲醛和笨的盒子,放入异味浓郁的劣质办公木柜时数值变化明显。

网友:
感觉这个好高级的

网友:
这个是甲烷传感器吧,打火机是丁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通电后需要预热3-5分钟

好么,居然还有这道程序

网友C: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貌似这种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简单检测办法就是用打火机气体对着探头喷,很快就会有报警反应。

网友:
注意到了你的功率插座,因为我刚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貌似这种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器简单检测办法就是用打火机气体对着探头喷,很快就会有报警反 ...

我是接电直接用打火机气体对着探头喷没反应,1楼说要预热3~5分钟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接电直接用打火机气体对着探头喷没反应,1楼说要预热3~5分钟才好使

貌似有这么一说,可以看看说明书,一般是要通电一会,才能正常检测使用。

网友:
电路板涂胶防水防潮!

楼主:
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D:
楼主戒指有特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戒指有特色呀

钨合金的图它硬度买的,带很多年了

网友:
差异啊 最近爆炸的应该都是我这   不到一个月两次  宣传的全市大检查就是给你一张废止  签个字    哎

网友:
可以外接联动,但缩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