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是什么型号编码器

楼主(2022-08-14):
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型号编码器,旋转柄断了,准备换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外壳没标吗?或者尺寸

网友:
标准无按钮编码器直接换上去试一下,最多方向相反,调转外边两根线位置也是能用的,要不然就在编码器外壳上找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