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华球机被雷直击

楼主(2022-08-14):
这个球机是绑废品站老板装的,海南之前有个台风,雷闪一下就跳闸了,第二天发现录像机一个画面都没有交换机上电不亮灯,先拆它
一打开,好家伙,铜箔都炸开了

正面更是惨不忍睹

在废品站没细看,这一看网口触点……

那这个球机也是凶多吉少了……
拆开天灵盖

这是电源板(通电后状态等亮,是好的

线里面灌了环氧树脂,梆梆硬

垂直旋转的皮带跟驱动轮

继续拆

这个小的是负责垂直旋转的

这个大的步进电机是负责水平360°旋转的

拆机芯

网变那能看到黑了

上电,电源板工作(且状态灯亮
但,云台主板三个状态灯没一个亮的
且软件搜不到,上电也不会自检

看看板子(这玩意可以叫 云台板,解码板,逻辑板

安霸的主控芯片(这是我没想到的

另一面

看看这网变(全称”网络变压器“

没事干,换了一个上去

其中一个磁环线都炸没了

可依旧还是上电不自检
TB问了维修的,说没啥修的价值,修好得400-450
那索性就再接着拆
机芯已经拿出来了

补光灯灯板

金灿灿

三个透镜,最右边的是泛光,左边跟中间是聚焦(变焦放大的时候才会开启

看看机芯(看看就得了,这玩意估计还是好的,拆了怕进灰

得,就这样,老板的意思是能买配件来换就换(可是都没什么人卖这个型号的板子

网友:
主要CPU和固件不坏,都好说。。。。。测电源电路吧,有短路的话找瞬态管和绿波电龙,都排除了,芯片短路就。。。。可以丢了

网友:
拆的比较彻底,问题都找出来了

网友:
我有不少海康球机,有些是电容鼓包,有些是主板问题,转动云台死机

网友:
国产龙头企业也这么垃圾 中通快递没有收电脑了吗

网友:
大面积烧毁维修价值不大,球机表面损伤虽然不大但是芯片被损坏查找也困难,如果有多个同型号的就留着拆件吧,否则都没有必要保留。

网友:
雷打过的东西就别修了,99%直接烧主芯片,电压太强了,也有那种坏了一半的,只是把一个网口打坏,但是会异常发热,耗电增加,所以没必要折腾了,要想修的话,把跟网口相连的所有芯片全换了,也包括主芯片,序列号在闪存芯片里头,应该没受影响,但是不知道固件会不会验证处理器ID,只能试试了

网友:
场面壮观啊。

网友:
交换机烧了,摄像头爆了,这套监控算是彻底over了

网友:
楼主在摄像头下面发誓要对某人好,然后天雷就下来了,可怜的摄像头……

没错,我就是哪根电线杆,我可以作证……

网友:
下次记得装防雷模块 网络弱电强电 都要装

网友:
操作台有浓浓的油烟味!

网友:
看了不该看的?雷劈

网友:
雷电来了,咔嚓一声响,没电了

网友:
大面积烧毁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捡漏成功啊!赶紧装卧室,360°无死角。

网友:
卖个外壳,还有几十块吧。应该摄像头没坏的。

网友:
座机都有防雷,厂家为啥不做防雷呢?怕是抗住雷,就不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