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09年的华硕M51V笔记本,闲鱼上买的100块。。。

楼主(2022-08-14):
本地闲鱼买的,坐地铁去拿的。
09年的老笔记本了,想要一个15寸的笔记本电脑
图个便宜,

拿到手看了下可以开机,
到家就拆了。

散热片,好多灰,GPU 上的硅脂好像还可以用,上面还有一层软锡纸样的金属片,就没有换硅脂了。

拆出几个断裂的卡扣出来

拆机发现键盘竟然不是原装的,

拆了屏幕,拆了键盘
就可以拆C面了,

带触摸,

扬声器,看到这粘的胶带真别扭。

主板

光驱。这个是原装的。

硬盘,250G 的原装的。
拆硬盘需要将架子两边的双面胶带用刀片切开,不然抽不出来。
开始用大力都抽不出来,搞了半天才发现问题。

卖家也拆机过,笔记本CD面都有撬痕,但是不拆硬盘出来,CD面是拆不开的,

CPU 原来硅脂干 了清理了下重新涂抹

CPU ,P7735

DDR2 2G

PM45的芯片组,

D壳,

2边的屏轴架

PM45

这个笔记本合盖卡扣 坏了。我用个易拉带来做一个代替

实际上后来发现不行,掉出来了。

清理了灰尘,满足了拆机欲望,装回去了。

因为i自己做的卡扣开关不行,将A面上的合盖卡扣拆下来了,

发现不用卡扣也行。

总结一下阿
1,买的价格一般,
2,风扇很吵,比上一个笔记本HP 的风扇吵多了,
3, CPU ,GPU 温度在 60-65
4,速度比HP 的965芯片组的也没有快多少
5,屏幕是大了些。。。
6,要控制自己买这些电子垃圾的欲望了。。。7,这型号在09年算是华硕的中端吧,设计做工比拆的 DELL和HP 的要差些。
8,WIFI 开关装的时候没有对上,下次再拆机得整下。

网友:
还以为准备拆地铁站

网友:
好像内存还有个空插槽,我手里好像还有个2G DDR2的笔记本条子,要的话出邮费送你。
我笔记本坏了,现在只有H61+G1610的台式机。
我得等到月底开学了回单位去翻翻,确认一下是不是单条2G的。DDR2 笔记本条倒是记得。

网友:
100元还价格一般?不带屏幕吗?

网友:
用处不大了

网友A:
屏幕可以利用,其它的用处不大

网友:
看个网页都会卡吧?

网友:
消费类电子产品,年限是个问题。时间久了体验度就会变得很糟糕。

网友:
09年我花了6K买的华硕F8va,独显3650,T6400处理器,十年后显卡虚焊报废了

网友:
再加个2G内存,一般办公使用还可以用。

网友:
T500 秒死他   ……

网友:
在用2013年的Acer V3-771回你的帖

网友:
09年的,可是老马了,除了能办公用用,做别的可能很卡了。

网友:
买来拆着玩可以,别的没啥用了,这种真要拿来办公,用一段时间之后体验就会让人觉得不爽。
天天手上摸的东西,或者是生产力工具,还是要买好的自己喜欢的。

网友:
坑人硕的产品,其实也就那样,工业设计一般般

网友:
折腾!但是只有高手才能折腾,,,,,,,,,,,

网友:
热管那个是CPU散热吧?GPU没有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可以利用,其它的用处不大

如果是低分辨率的屏幕,也不好用了。用过高分辨率的屏幕后,就不想用低分辨率的了

网友:
二代内存的本本现在办公都卡。这屏幕估计背光都不是led的。

网友:
这种本子现在看个网页都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