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动自行车加个转向灯提示音

楼主(2022-08-14):
用到的东西就是两个继电器,几段导线

拆车壳

焊线

两个焊好

并进转向灯插头里

最后再拿热熔胶粘塑料壳上

由于继电器带动外壳振动,声音也不小,滴答声也挺好听,效果还不错~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关转向灯啦~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左转弯,请注意”,“右转弯,请注意”呢。
楼主的台铃,里程表和速度表是欢乐表吗?我那个里程表基本上是实际距离的1.5倍,网上搜了个调试教程,结果我的车没定速巡航,不能调试。

网友:
改装不错,参考下学习

网友:
热熔胶时间长了会掉

网友:
不是搞个小喇叭么?

网友:
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

网友:
以前打算用48v的声光报警器改,结果把右转向搞没了

网友:
牛人,那是什么零件。有线路图吗

网友:
有转向蜂鸣器,更简单。

网友:
我以前摩托车接过,用了一个蜂鸣器,一个全桥整流。

全桥两个交流段本别接两个转向灯的正极,然后蜂鸣器接全桥正负极。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左转弯,请注意”,“右转弯,请注意”呢。
楼主的台铃,里程表和速度表是欢乐表吗?我那个里 ...

把屏拆下来调电位器,把壳子放家里别被大妈捡走了,手机开GPS测速,跑一段时间对比一下适当调整电位器,准确度满意后装起来

网友:
不建议用热熔胶,这么热的天晒一会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拆下来调电位器,把壳子放家里别被大妈捡走了,手机开GPS测速,跑一段时间对比一下适当调整电位器, ...

谢谢分享,电驴才买个吧月,我懒得搞了。

网友:
电磁式结构,利用外壳做振动板,有创意!

网友:
买一个五线的倒车喇叭吧,100+分贝,左转弯请注意,右转弯请注意

网友:
楼主好手艺,确实电动车转向应当有声光信号提示才安全。

网友:
想知道声音有多大?

网友:
按此思路接一个蜂鸣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