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011款Macbook pro A1278不充电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22-08-14):
2011款Macbook pro A1278不充电,据描述使用的过程中突然黑屏不开机,以为是电脑电池没电了,然后插上充电线充了一个晚上还是不开机,磁吸充电头正反向都插了,只是亮绿灯,显示充满电,用牙刷清理充电口没有作用,以为是充电器坏了,就买了一个充电器,回来后插上故障依旧,后来在论坛求助各位大神,说是电池坏了,好吧又买了个电池,在等电池的过程中,无意刷到一个视频,说这是通病,就电池充电系统的一个电池检测电阻开路,导致充电线一插上就显示绿灯,且电池电压检测低电,只有一个电量灯闪烁。这些都符合我这电脑主板的这个不良现象啊,于是仔细看了看电阻无丝印,基本上判断是0402规格的0欧姆电阻,打开电脑底板上的螺丝,取下电池的连接插座,去掉电阻上的胶,万用表测试有0.5欧姆,以为是好的;只好拆下电池,把新买来的电池装上,插上充电线一看故障依旧是不充电啊。。。。一阵沉默后,取下电池连接线,再次用万用表测试,变成30k了,有时是400多欧姆。一时间有点郁闷了,后来直接用镊子短路该电阻,插充电线,充电灯开始是绿色,等几秒后久闻的橙色灯终于回来,取电洛铁将电阻直接焊接在坏的电阻上,接上电池,装壳。前后花了350多元,终于让笔记本重新可以使用。

楼主:
是0欧姆的电阻估计是热应力断开了,用万用表笔测量顶得紧就是好的,或是阻值偏差小,松点就现原形了。

网友A:
其实判断故障部位很重要。网友都是没经验的建议,当然电池故障也会出这样的现象!曾经也给机器人买错电池!结果是主板问题!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判断故障部位很重要。网友都是没经验的建议,当然电池故障也会出这样的现象!曾经也给机器人买错电池! ...

确实是这样,电池是不行了,只能用几十分钟,新电池换上满电理论上说可以用9小时,把我惊艳到了,这是2011年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判断故障部位很重要。网友都是没经验的建议,当然电池故障也会出这样的现象!曾经也给机器人买错电池! ...

自己当时也是以为电池假死之类的,按组合按键恢复能开机了,所以就以为是电池问题。

网友B:
多看看维修视频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维修视频还是有帮助的!

完全是视频的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没有线路图和丝印图,就是天书;一眼抹黑

网友C:
这样也行,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D:
我的A1466也不开机了,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行,动手能力强啊

按图索骥,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1466也不开机了,不会弄

重置SMC
估计也是通病,可以同时按键盘左侧的Shift+Control+Option键三键一齐按下,然后再按power按键,同时松开4个按键,试试。

楼主:
不良电阻的实际位置,
我可以回复图片了,指出位置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工厂一线讨饭吃的,全能容易混下去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谢谢夸赞!其实很少动手

网友:
光驱+2.5寸硬盘,还有magsafe
这也是老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置SMC
估计也是通病,可以同时按键盘左侧的Shift+Control+Option键三键一齐按下,然后再按power按键, ...

试了不行,只是风扇高速转

网友E(2022-12-02):
这电脑有点老
苹果电脑装个WIN系统,哎,失去了苹果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脑有点老
苹果电脑装个WIN系统,哎,失去了苹果意义了

台式机还要老些,装win的系统给小孩上网课的,小孩上大学自己买了台,这台就给孩子他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