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55DS72A被我聋子搞成哑巴了

楼主(2022-08-14):
这台电视初始故障是:可以开机,并收看节目,几分钟之后屏幕图像消失,但是声音一直正常。某宝上搜了该机型的板子,感觉不贵,先从便宜的换起,逻辑板20块,先买了一块。
今天收到板子,打开外壳,开机,听到电源板滋滋响,但是仍然能开起来,背光也亮,接信号源没有图像。更换逻辑板后,再开机就变成红色,蓝色,绿色交替显示,赶紧把原机板子还回去,还是红绿蓝。活活的把聋子治成哑巴了。电源板还是滋滋响,要不把电源板也换了?也不过20几块钱

网友:
屏幕图像消失、伴音正常,很可能是灯条或背光板保护的原因。楼主这么一直换,要换到什么时候呀?另外,原逻辑板和新买的不是坏,而是排线未清理或未插到位,造成自检,才红绿蓝不断变换。可以试着把逻辑板至屏的软排线清理干净,然后插到位,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多试试排线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楼主:
后续  今天买的电源板到了,换了电源板,开机,好了。不做的是怎样搞好的。瞎猫抓到死老鼠

网友:
瞎猫抓到死老鼠没错也许就是电源板有事呢

网友(2022-09-16):
一开始就应该怀疑电源和背光

网友:
我记得夏普的屏 是当逻辑板没检测到主板没发过来的信号时(或者排线接触不良) 逻辑板就进入自检程序也就是你的那个红绿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