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LED强光手电筒3A电池款

楼主(2022-08-14):
红包买的LED强光手电筒3A电池款,3节1.5V的AA电池供电,亮度还可以。用了一段时间,点不亮了。拆开看了看,内部进水受潮生锈所致。除锈处理后恢复,不知还能否用住。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红包买的LED强光手电筒3A电池款,3节1.5V的AA电池供电,亮度还可以。

内部进水受潮生锈所致,除锈处理后恢复。为防止再生锈,表面涂了一层凡士林,不知能否起作用?下面所展示的图片,是除锈后的。

内部结构很简单,一颗1W灯珠,串一颗2R4(2.4Ω)限流电阻。

尾按开关卡接在底部。

电池桶

点亮后效果

拆灯头挡片用的是这种一次性医用镊子。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3W迷你强光手电

网友:
铁片能够换铜的就换铜,不能换铜的话,就用铬铁,镀锡。

网友:
铁片镀锡。。

网友A:
凡士林如果涂在手电防水圈那里能顶一段时间,涂在弹簧和板子上,防水的效果不会太好。这种不防水的手电使用的时候还是得注意点。

楼主:
天热不想动作太大,准备换成铝片的,或者去掉中间的负极铁片改成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士林如果涂在手电防水圈那里能顶一段时间,涂在弹簧和板子上,防水的效果不会太好。这种不防水的手电使用 ...

手头没有什么防锈涂剂,先临时用上看看。

网友:
现在这种很少了,都是锂电的

网友B:
红包天天推这些干电池系列手电,因为便宜,我一般都不看,因为能想像质量是啥样,
撸它一点意义没有,因为差不多的价可以撸更好的锂电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天天推这些干电池系列手电,因为便宜,我一般都不看,因为能想像质量是啥样,
撸它一点意义没有,因为 ...

这款活动价1.58元包邮,看着还可以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3节7号电池,忘记了,等打开时电池都烂了,都腐蚀了,现在就留下一个发光管不知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3节7号电池,忘记了,等打开时电池都烂了,都腐蚀了,现在就留下一个发光管不知干什么用! ...

这款是内部进水受潮生锈了,电池漏液腐蚀的,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三节AAA电池、电阻限流、机械开关,挺好的,自己就能做

网友:
1元多钱,就当应急电筒了,,未来几年也许能用上吧

网友:
这种透镜不错,不知道光学原理,能讲一下吗?

网友:
凡士林防氧化效果很不错,很多万用表转盘触点都涂有凡士林,需要接触时,自然会把凡士林挤开,不会影响导电性

网友:
能用就行,吃饱与吃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概念。

网友:
以前我改过类似的,用14500锂电替代七号电池,烧灯珠后换好点的,再加上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