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三星E2220W液晶显示器一闪就黑屏(用LED灯条改换灯管)

楼主(2022-08-15):
三星E2220W液晶显示器一闪就黑屏,。网上说两种可能,一电源板和驱动板。二是灯管。拆开看,电容测无问题,驱动板就难了。一套才9元,加运费8,共17,购来换上,一样一闪就黑屏。那就是灯管了,本来购灯管,店主说灯管两条带架30(一条两管)运费8,不如改LED便宜两条才17+8=25,而且可不用拆屏,于是订购LED灯条。到货开整。(注:接线是参照引用坛友离线wmshizheng的图片)

型号

屏号

拆完外壳(电源析和驱动板外壳竟然一个螺丝也没有。够省的了)

拆下电源板和驱动板

拔灯管线

压两边拉出屏幕排线

要开孔的地方

用尖嘴钳钳开

一定要两头的线剪断才能拉出灯管(因灯尾的连线埋在里面的)

小心拉出

断了的玻璃用透明胶卷牙签粘出

插换LED时,是最大难点。我是先穿上一条电线,撕开LED灯上铝板上的粘胶纸,再插入LED灯条的,再用电线压一压灯条,让灯条粘紧。第一条无问题,第二条时插一半粘住了,只能拉出再来,粘得有点实,差点就拉不出。插入时尽量往灯珠这边靠,不然粘住就麻烦了。

塞回部份胶塞

用密封胶封好

以下5图是引用:接线是参照引用坛友wmshizheng的图片)
出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9640

断开电源的高压保险,加热缩管封住。

焊上LED恒流电源接线(LED灯条配套的)

装好并固定。(这电源壳盖竟一个螺丝也没有,靠外壳顶卡固定)

拔下另一台在用电脑的电源线和信号线接上试机。OK 。色温未作調试。十多年电子产品,能成功换上显示就可以了,散个步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换下来的灯管,最后看到撕下来的LED灯条自带的自粘胶盖面胶纸(蓝色的带条),突发奇想:如果穿LED灯条时不先撕开粘胶,用一条这样宽的盖面胶纸续住LED灯条尾部的盖面胶纸(当然要确保粘牢固,不然拖拉撕胶面纸时拖撕到一半松开就麻烦了)。待LED灯条(不撕胶面)穿过去后再拉这条盖面胶纸,就可以把灯条的盖面胶纸顺利带出。避免了撕了胶面盖纸的LED灯条插入时中途粘住问题。能否实用,还有待实践检验。当然,开屏换最好,这样灯条粘得有保证。灯条粘得好散热效果会更好,灯条更耐用。我就是无信心怕裂屏,才选择不拆屏开孔的。

网友A:
换LED颜色很不正常,还是灯管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LED颜色很不正常,还是灯管养眼。

插另一台电脑测试,还未作調试分率。

网友:
我的三星TW22液晶显示器从触摸一下等几秒到现在的要等几分钟才会亮屏。操蛋的三星。

网友:
这个都自己换  厉害

网友:
换了会偏蓝的

网友:
喜欢看修显示器,感谢分享

网友:
看到三星显示器就生气,质量差的一笔聊到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是这问题有时候我也试着修一下

网友:
我也认为,LED寿命不如LCD,画面效果也不如。

网友:
我宁愿再换灯管,很多换的LED可能是珠子的原因偏蓝,没灯管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LED颜色很不正常,还是灯管养眼。

对换LED背光发蓝 看着难受

网友:
我之前就换过LED灯,颜色的确偏蓝,可能是我买的LED灯的质量不好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LCD换LED的确颜色偏冷,,需要调整色温,,总体说没有原装LED效果好。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看看换了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