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了个移动电源,但是电量显示不准

楼主(2022-08-15):
求教,自己弄了个移动电源,里面是一个3.7V  64AH的大单体,就冲了一次手机,电量从100掉到了40,电压从4.15V掉到了4.08V,剩余电量难道不是靠电压感应显示的吗,这玩意有办法校准吗,现在还在快速下降中
最新情况:冲了三次手机,大概3500mah左右吧,从100掉到了百分之7,又冲了三个手机充满,还是百分之7,确实最后的百分之10无敌的耐用,另外请教一下这种移动电源主板一般多少电压会断电保护

网友:
多少毫安的

楼主:
64000   64ah

网友:
数显取样电路要贴一下吧?

网友A:
这叫移不动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B:
标称是全新时的容量,
二手,三手的,容量可能是6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移不动电源比较合适

体积大并不是一定是容量大,2者概念不同。

网友:
你可以看看芯片的datasheet,有的芯片是需要一个电阻定义容量的

网友:
电量要准需要给电池建开路电压和电量之间的模型曲线,同时还要用电量计。简单的电压->电量查表是不准的。

网友:
需要拆开了看,到了论坛不拆说不过去

网友:
把电放光,再充满。我之前的移动电源升压板里面带简易库仑计的,要重新记下参数。

网友:
LED还特别的

网友C:
板子可能是按照容量来定义百分比的吧  你多循环几次看看  顺便吐槽下 鱼和多多卖的大单体40a  50a的移动电源盒子真贵  居然要80

网友:
这一块的多少钱“?

网友:
你只要知道最后10%特别耐用就行了

网友:
4.08V剩40%,哈哈,绝对不准。

网友:
大单体电池节省空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是全新时的容量,
二手,三手的,容量可能是640。

N手也说不定吧,反正就那样,能够用就行吧

网友:
电池电量不是线性的  需要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可能是按照容量来定义百分比的吧  你多循环几次看看  顺便吐槽下 鱼和多多卖的大单体40a  50a的移动电 ...

3.65V50AH的电芯早就备好了,就是套件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