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攀升一体机主板开机后一段时间掉电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22-08-15):
攀升一体机主板,版号 A170B V4.0,电源是12V直流电源,开机后一段时间突然掉电,而且无法开机,必须要断开电源等一段时间,然后再插上电源就可以开机了,如果不断开电源,不管多久都开不了。开机后过段时间又掉电,如此反复,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掉电后BIOS芯片无电压,左下角MDS3625芯片1-3脚,5-8脚电压12V,4脚电压6V,MDU1516芯片G极电压0,D极12V,S极0V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 重点 是检查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 看看效果

网友:
也许是温度感应出问题了?

网友A:
开机后重点检查主板发热的周边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重点检查主板发热的周边元件。

周边原件查了,没有异常发热的原件

网友B:
有零件过热了,需要冷却后才能开机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供电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零件过热了,需要冷却后才能开机

不是过热,因为断电后必须要断开电源,如果一直插着电源,不管多久也不能开机

网友C:
可能电源待机电路保护,所以才会不断电无法恢复,还是先替换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源待机电路保护,所以才会不断电无法恢复,还是先替换电源试试吧。 ...

12V直流供电

网友:
多半是保护了,有地方短路了可能,慢慢查吧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看各个供电的波纹

网友:
需要移除电源的,大概率是保护。至于是哪儿,就得慢慢查了。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检测不正常保护的看一下,12v 3.3v 5.0v 电压显示多少?

网友C:
12V直流供电的适配器也可能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直流供电的适配器也可能坏啊……

适配器是好的,其他机器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压检测不正常保护的看一下,12v 3.3v 5.0v 电压显示多少?

断电时,开机按钮有3.3V待机电压,BIOS芯片没电压,USB芯片5V电压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