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钳表改锂电

楼主(2022-08-15):
这是去年工地上捡的一个杂牌钳形表,一直放抽屉里没空搞它,今天收拾卫生本想把它丢掉的,想了想算了,还是玩玩当炮灰表得了,打开电池盖一看,真的就该丢了,9v供电就算了,还尼玛是3片大纽扣,厂家有必要设计的这么刁钻么?

行吧,无聊没事干,还是给它改个锂电池供电吧,一个小升压模块,可以设置多种电压,

调到9v,焊接上电池,预留根充电插头,

测试下电压,很标准的哈,

把原来的电池弹簧踢掉,

反正拆都拆开了,就顺便保养一下,加个凡士林润滑脂,转盘和电路板都摸一点。

电路板焊接完成,打上704硅胶固定。

这升压板待机功耗挺大的,有0.4mA电流,肯定不能就这样塞进去,不然十几天就把电跑光了,得加个独立的开关,我最喜欢的一键开关机环节来了,钳表侧面切个口一,钻螺丝孔,

开关就塞这,

自攻螺丝固定好,就完工,

原来的电池仓,就作为放充电头子的地方。

开机正常,完工。

结束谢谢

网友:
这个电池确实太那啥了

网友A:
好了,你现在可以丢了。丢了发位置

网友B:
钳表不错啊,手工也了得

网友C:
可以不用自己加开关,多此一举。原来的开关直接可以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自己加开关,多此一举。原来的开关直接可以移植过来。

这钳表原来没有独立开关的,只是转盘打到OFF就是关机了,关的是表自己的电源,切断不了电池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不错啊,手工也了得

谢谢,凑字数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你现在可以丢了。丢了发位置

现在……不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自己加开关,多此一举。原来的开关直接可以移植过来。

你指钳头那个按压的弹簧按钮?那个是hold保持按钮,不是开关机用的。

网友D:
万用表改锂电的,建议用2串锂电池即可,不要上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改锂电的,建议用2串锂电池即可,不要上升压。

嗯,这个升压模块的纹波很高,离谱的那种,有130多mv,不过我昨天专门拿到厂里配电室,对比正常的钳表,测试了从1-300A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电流,误差基本在2%左右,还可以,低于20A几乎跟正常钳表数值一样。反正是当垃圾处理的表,随时不想玩了就可以扔的。我其他的9v表都是改的3串铁锂9.6v

网友E:
100mAh太小了,怎么也得5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Ah太小了,怎么也得500以上

够了,这炮灰表用的不多,主要是用在脏和油污多的地方,就是那种用了一次就想丢的情况。一个月可能用不到一次。

网友F:
改后的这个开关不怎么好看啊。你是就手头的材料做的吧。

网友:
电池太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后的这个开关不怎么好看啊。你是就手头的材料做的吧。

那是,对于垃圾表,尽量降低材料费用

网友G:
这样改能用了要是有个彻底关丢电源的开关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改能用了要是有个彻底关丢电源的开关就更好。

我这个拨扭开关不就是彻底断开电源的,直接切换锂电池的正极输出

网友:
改锂成隐。。。

网友:
在升压和电池间加开关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