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弄了个双目显微镜+DIY升降架+led灯+翻新

楼主(2022-08-15):
这两天对显微镜的欲望有点强,于是为了治病,闲鱼上100买了个双目的显微镜,不过是定倍的,1和2倍,加上10倍的目镜是10倍和20倍。100包邮,和老板试刀失败,100买上,光路挺好的,外观旧了点。到手后先用酒精,喷了几遍,然后在50-60度的阳台上放了两天,哈哈,怕死

为什么只买主机呢?因为架子太贵了,比主机还贵,与是想自己3D打印一个

来个会动的

打印总共花了近30个小时,耗材300克不到点。其实立柱侧的可以再减点硬度,没必要这么厚,可以省点材料和时间。
由于支撑不够,主机侧的稍微变了点形,导致和立柱侧的卡不进去,然后用砂纸磨了一下,可以顺利进了。
主机侧的圆圈直径是设计成76mm的,因为我量了镜头的圈是76不到点,结果还卡不进,又只能用砂纸了。
还有立柱侧的立柱,本来是买了根32mm的pvc,我建模画的是32.3mm,想应该可以,结果pvc管到手进不去,一量pvc居然是32.7,后来找了个铁管30mm的,塞了张青稞纸,就这样吧,不可能重打,要20多小时,想想都没动力。

升降部分本来也是打印了M8,牙距是8mm(自己改配置文件)的,结果打出来拧不进去,一气之下弃之不用。手头是有M8的长螺丝,但是牙距只有1.25,也就是拧一圈才上升1.25mm,这样太累了,于是想到了3D打印机的丝杆。网上有现成的T8,导程是10mm的,长度是10cm的买了一根配螺母,也就两三块包邮。然后把螺母切断,然后用电烙铁顶进去。丝杆的地方切个槽,卡住丝杆,这样就可以上下滑动了。

先比划一下,然后切掉上面的大圆,然后用电烙铁顶进去

丝杆卡位,顺便找了塑料盖子,灌上AB胶,当把手

找了个显示器底座,当底板

配件差不多齐了,组装

大致效果,然后觉得外观旧了点,刚好有白色喷漆,翻新一下

拆开,见螺丝就拧

喷漆

重新合体,新了不少。哦那个led灯不详说了,打了两次都在挤出机的地方堵了,我打印机提速太多了,欲速则不达。用2835的灯珠,嘉立创打样的。2串5并,用充放升压一体板,14500锂电,然后在板上的bat正极上切断装个开关,这样不担心跑电了。

丝杆卡扣,不锈钢,然后角磨机切的。

最后看一下10放大的效果,还行,又多了一样吃灰工具。

如果有需要的可以下载打印,但可能要打磨扩孔之类的。我也不想再修改了。

网友:
可以修手机。。。鸟

网友:
好像差了一个又

网友A:
还缺个物镜保护镜,在镜头下焊接可以防止烟雾熏到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个物镜保护镜,在镜头下焊接可以防止烟雾熏到镜头

我3块钱买了个40.3mm的UV镜,绕了几圈生料带,拧上去了,防不防烟到时再说

网友:
厉害了, 可以考虑带HDMI输出接口的,这样接显示器,操作起来方便些

网友:
自己有3D打印就是方便。

网友:
这个超赞的!  个人用不需要三目,双目就可以了!  我看还好多用单目改的,上面接个运动相机然后HDMI到显示屏上面!

网友:
3D打印件啊,新思路

网友:
不错,有模有样的。

网友:
这不是实验室的吧,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呢

网友B:
因为戴眼镜不方便观察,,总想买个直接接大显示器的 显微镜,可惜都太贵了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戴眼镜不方便观察,,总想买个直接接大显示器的 显微镜,可惜都太贵了一直没下手 ...

咸鱼上几十块买个类似楼主这种不带架子的,在目镜位置用摄像头代替,感觉应该可行

网友:
3D打印,强人。

网友:
3D打印是好东西,有机会也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啊。

网友:
高级高级啊,初中时喜欢生物,想买个显微镜要四百多,倾家荡产都买不起

网友:
体视显微镜,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