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无线锂电洗车机有刷为无刷!

楼主(2022-08-15):
一直想有一把无刷无线锂电洗车机,但一直事与愿违,上档无数次,退货无数次,终不得其物。
斩钉截铁说自家是无刷的起步价300!

兜兜转转的最后决定自己改造吧!

于是晃市场,终于找到一家卖配件的,有卖无刷配件

这是上次跟风买的赔本赚吆喝的洗车机,造型我很喜欢,虽然是塑料的,但质地和手感都不错,重量也适中。

这是找到的无刷泵头,价格是小100块,比主机贵了4倍!收藏了3个月后终于忍痛买下。

直接拆散拿出泵头,出问题了~~~原来的螺丝头是横向的,新买的是竖向的还无法调整~~~塞不下!

其次是接口不同,其实我还有一把洗车机,就是造型和外观我都不喜欢,买回来试用了一下就一直束之高阁。

拆吧!没有办法,不想改那把束之高阁的机器,实在是不喜欢那把,虽然那把里面很大,肯定能装进去。

拆开齿轮箱,尼龙的变速箱可以放两个齿轮,而锌合金的只有一个齿轮,忽然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只束之高阁的洗车机里的齿轮拆下来放这里?

看看无刷电机的驱动板,线上还焊接了个电容,如果电容爆了,证明电源接反了不保。

没有办法,拆电机吧!都是550电机,都是标识21伏,电池包是16.8伏,试了一下接电池包可以转动。

于是绞线~~因为工作是在地下室,不想为了动下烙铁还得跑一次,直接胶布包包好了。

接成这个鸟样子就可以了。

包成这个样子。

上螺丝前比划一下正负极,以免上电就炸电容。

装好后拧回螺丝,装好电池。

放水试机,也没有感觉到压力是否变大,对着窗户外射击,大概可以射5米左右,这折腾了一次,汤圆没了馅,整个一个白玩!

这把枪一直用来洗我的小毛驴和地毯什么的,很好用!,但洗汽车就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自我心理安慰一下,这是把无刷洗车机,价值300元~~~

网友:
这些东西玩玩罢了

网友:
是不是结构问题导致不管什么电机压力也就那么大

网友:
无刷 无刷 有辣么好嘛。手里的30多充电钻电池不行了,换三颗动力电芯比一套还贵,还得自己动手焊接、无刷16.8 基本在150左右。偶尔用用而已 正想自我劝退,无刷寿命长的好处貌似用不到啊

网友:
成本太高了,不如去买别人改好的

网友:
见过HIFI发烧友 ,充电器发烧友,螺丝刀发烧友,终于遇上洗车机发烧友的了,赞一下楼主的动手能力,如果只是单纯想加大洗车压力,直接升高电压会不会简单一点。

网友:
楼主搞得大工程啊

网友:
看到楼主贴子的最后一句,我笑了——阿Q精神万岁。

网友:
没必要无谓追求无刷,我买了很多无刷的工具,现在发现有刷的其实也挺好。

网友:
头次见到大小相同的无刷,网上的12伏自吸泵,应该也可以用无刷,不锈钢滚珠轴承,驱动板防水涂层等,应该能耐用很多。

网友:
折腾的价值 大于商品的实际价值了,不划算阿

网友:
锂电洗车机压力都不大,所以一直没下手

网友:
300我觉得买220v的洗车机能买到铝线的,铜线的400也能买到

网友:
楼主,倒数第二张图,你的脚咋么啦?

网友:
为了追求无刷,折腾的有点大了,最后没有太大的效果,不过无刷的寿命肯定长一些了

网友:
享受折腾的乐趣,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
接线最好加锡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