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5寸电视只有屏幕下部有晃动压缩图像(SKYWORTH 55E6200)

楼主(2022-08-15):
电视55寸,用的应该是LG的屏,逻辑板是LG的,之前机器有几条线,偶尔闪下屏…现在图像都没有了,只有屏幕下部,有晃动压缩的图像!拆了!音响是独立腔体的!好像还有个外接低音炮接口!

网友:
一般都没有的修了!

网友:
前不久买了一台创维,最受不了它的智能。若不硬关机(切断交流电源),没准半夜三更受小区外面的声音影响,会突然给你冒出一句“我没听懂你的意思,请再说一遍“。

网友:
我之前有台液晶电视也是出了几条横线在保修期内免费换了一块有瑕疵的屏幕现在过了保修期又出了一条横线还好影响不大先将就用着。

网友A:
国货怎么还用LG的屏幕?怎么不上自家的屏幕

网友:
像买个大屏的传统电视都不容易了

网友:
之前创维子品牌酷开电视踩坑了。其余几个创维电视还好。

网友:
现在的智能电视还不让按直播软件真服了

网友B:
胶带屏蔽大法

网友C:
刚刚某宝到货同款断Y技改逻辑板,LG43寸屏,康佳的有线条加下部图像压缩闪屏,今晚去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货怎么还用LG的屏幕?怎么不上自家的屏幕

这个是几年前的电视了,都用进口屏,现在的电视更加便宜,屏也更容易坏!一句话,偷工减料

网友:
插头清理一下,重新插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某宝到货同款断Y技改逻辑板,LG43寸屏,康佳的有线条加下部图像压缩闪屏,今晚去换上试试 ...

到时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D:
为什么没有一张图片是关于显示屏显示内容的,不然怎么让大家学习病症在那里?

网友:
现在都不让你修理了,让你直接换

网友:
感谢拆解,了解了不同品牌的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没有一张图片是关于显示屏显示内容的,不然怎么让大家学习病症在那里? ...

这个是屏幕坏的,8只耳朵都需要换了!LG通病!设计原因,边板都包有厚的塑料片,影响散热!如果去修,这个两个塑料片第一时间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带屏蔽大法

这个屏屏蔽,又是割线的,可能行不通!需要专业设备回炉

网友:
有详细资料什么屏用胶带屏蔽哪条线吗?

网友:
过保了吧,一般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