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种充电器输出11V 我想当电源用

楼主(2022-08-15):
就是这种充电器 一个是10V 4A 另一个11V 6A
用什么触发器触发11V 想带电风扇 或者其他的能用11V电源的东西
但是没发现哪有卖触发高压的触发器 触发器能自己做吗什么电路

网友A:
用诱骗电路,论坛很多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诱骗电路,论坛很多人做过

这东西好像不是标准协议

网友:
dc转dc,动手能力强的话拆开看研究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pd诱骗的多,华为是私有协议吧

网友:
自有协议,scp或者fcp协议

网友:
pd诱骗器 有现成的

网友:
  你把它卖掉  换一堆标准充电器  ……

网友:
不能诱骗,这非标准PD协议,标准的是12V、20V。

网友:
10V4A、11V6A的是厂商自己的私有协议,除非破解了协议,不然应该挺难诱骗的

网友:
诱骗器只能出第一个的那个 9V的,10V的和11V的是华为私有协议,没办法。

网友:
这个的使用诱骗电路,

网友:
在论坛找下,有没有诱骗11V成功的电路。

网友:
私有协议,有啥办法

网友:
看你用来给什么设备供电,一般情况下,11供电的设备用10v供电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可以,买或做诱骗器,让变压器输出10v就行了,不必在意差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