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拆开后,侧面都是这个样子的么?

楼主(2022-08-15):
两个侧面都挂着一个管网么
这里有人拆过冰箱么

网友:
不一样,这种是侧面散热的冰箱,工作时候侧面很热,还有底部散热的,是用的风扇吹风,这种冰箱侧面不热,但是底部会吹热风。

网友:
冰箱空调工作原理都差不多,只不过是外观看起来不一样而已。
主要就两部分,冷凝器,蒸发器。
你看到的就是冷凝器,装什么地方无所谓,但是不可能没有。

网友:
侧面散热的冰箱。摆放时不能靠墙壁太近。

网友:
大部分是侧面散热的冰箱吧!

网友:
我家冰箱可能就是这种布局的,工作时侧边很热。

网友:
这种的效率高吧,现在为了美观一般都不霸气外露了。

网友:
现在都这样了,侧面散热,所以安装时两边要留几公分缝

网友:
以前的绿皮老冰箱就是裸露的散热网

网友:
老冰箱一般都是外露的,现在为了好看,一般都隐藏起来了。维修时,如果高压泄露的话,一般不好查找,都是挂网,就是在后面裸露的。

网友:
多照几张照片就不行吗

网友:
不都这样的吗?冷冻的话管子一般在冰箱里面,而冷藏的管子都是在侧面或者后面。

网友A:
包在里面的不如露在外面的效果好。

网友:
散热管。运行的时候摸是温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在里面的不如露在外面的效果好。

道理都懂,但是你要考虑美观。老百姓买东西也是要参考颜值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和女当家。

网友:
哦,好像我家冰箱的在冰箱顶上,对了压缩机也在顶上

媳妇买了一块布准备搭在上边,我上去一摸太热了,盖布在上面估计影响散热,就没让她盖了

网友:
冰箱早就把冷凝器埋壳里了,好点的门两边还单独埋有两根防露管

网友:
我家的冰箱工作时侧面热,但是没有这个网

网友:
好多都是侧面散热的,只不过没拆过,不知道里面啥样子

网友:
新款的放侧面铁皮里,可以顺便加热边沿,防止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