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一下自行车(捷安特公路车)禧玛诺后拨+富律业大鸡腿(二)

楼主(2022-08-15):
之前拆车发现中轴坏了,又去下单买中轴,又耽搁好几天: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293-1-1.html
今天先把后拨大导轮换上,等快递的这几天,慢慢折腾吧

大导轮其实换不换都行。有人说是智商税。
大导轮会对变速有影响,变速这块指定没原装导轮好。
至于说大导轮能节省一点功率,可能也就省个1W,顶级CS的大鸡腿宣称说能节省3W
外观上是会漂亮一些
如果大家想要换,尽量换好一点的。便宜的小牌子不靠谱。

SHIMANO后拨和要换的FOURIERS大导轮,后拨是UT的6800。之前想过用R8000的,但是R8000变速不如这款老型号。而且使用R8000的后拨 拆卸后轮时也特不好拆。先换上试试效果,变速影响不大的话就这么用,如果影响大就还换回原装导轮。

先拆原装导轮导板,只拆上导轮就可以

下导轮螺丝拧松,把两个导板错开,露出这个大螺丝就能卸下

原装导轮轴承

原装上下导轮是不一样的,齿形有区别。如果大家要拆,注意是不能装反的,下导轮还有转动方向也要注意

张力弹簧

里面有个垫圈,安装的时候也要注意有正反

准备安装的大导轮和原装导轮

15-15T ,原装是11T

弹簧涂点油

装入

防尘胶圈装上

大鸡腿连接轴旁有4个孔,弹簧插入不同位置的孔可以获得不同的张力

拆散

大导轮的轴承,买的时候说是陶瓷珠的。还有全陶瓷轴承的,那个贵的离谱,这个就够用了

大螺丝也涂上油

安装

装金属环, 注意反正

转轴涂油

先拆下这个螺丝,一会好安装

安装导板, 弹簧插入第二个孔感觉就可以了。然后把大螺丝拧紧

把导板板掰开,把刚才的小螺钉安装上

最后把导轮装上, 完成。 换这个挺简单的

我还有个短腿的,对比看一下

合照

最后上一个骑车照片

折腾一下自行车(捷安特公路车)更换传动系统部件,调整齿比 (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3114-1-1.html

网友:
做工都很精致,换了大导轮,省力些?

网友:
这年头玩自行车的,普遍比玩汽车的有钱

网友:
楼主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网友A:
这一套升级下来总共花了多少银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套升级下来总共花了多少银两?

别问,问就是壕无人性....

网友:
还是骑了一些年头了,估计这种更换方式,用处有一点点,但是肯定不明显。
关键还是看发动机呀。

网友:
15多年前的XT反拉后拨  下导轮是陶瓷轴套的,更早一些20年前LX的后拨是特氟龙轴套的,骑行没啥感觉,寿命差距比较大

网友B:
看不懂那个短腿有啥用,你这个又不是4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那个短腿有啥用,你这个又不是412

不同飞轮,选不同长度的导轮。
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短腿最大支持28T飞轮,中腿最大支持34T飞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同飞轮,选不同长度的导轮。
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短腿最大支持28T飞轮,中腿最大支持34T飞轮。 ...

那是单牙盘的数据,双牙盘以上基本就没法用短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单牙盘的数据,双牙盘以上基本就没法用短腿

可以的,双盘系统,25或28后飞,搭配短腿后拨,这是非常标准的搭配。

网友C:
楼主,问个问题,捷安特汉特1.0 右手边右转把变速器,换档时很费力,试了也不是说拉线锈了,但就是很费劲。这种情况怎么弄,换个转速手把?还是说有别的问题,再就是这玩意如果换变速手把,现在买不到6速的了,可以用7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个问题,捷安特汉特1.0 右手边右转把变速器,换档时很费力,试了也不是说拉线锈了,但就是很费劲 ...

7速是代替不了6速手变的。

变速线多久没换了,没准就是线的事。如果是低端线材,用一段时间指定不好用。不只是线,线管也会磨损,线管的事一般看不出来。线的话能看出线生锈那是太严重了,看线是不是光滑。

先把后拨线拆下来。手拉住线头,手变每个档都变一下。升档降档都很顺畅,手拉住的线头也能正常进出。可能就是后拨问题。后拨摔过没有,变没变形

降档时,拉线头的手感觉一下线是不是顺滑,如果需要用点力才能拉出线,就是线的问题。必要时把线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断丝 是不是很光滑,少涂点油试试。

手变空拉线换挡都不是很顺畅的话,就是手变改修了。
不同速别的手变,是不能替换的,就算同是6速,不同型号,拉线比不一样,也不能替换。

如果找不到同型号,也不知道拉线比,换的话就得换一套。或者找个车店让技师看看。应该用不了多少钱,换件的话应该也不贵。

我是这么检查的,如果大家有好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这汉特是二手的,买来时右手的后变速器就有挺紧,我查了下网上的视频才明白后面L R的调整螺丝怎么个弄法,好在弄的可以调了,但是很不顺华,左手的中轴三变让我弄的很顺手了,可以顺的过了点。链子好像有点长了,但比较轻微,除了中轴我没有那个工具拆不了以外,别的位置(车把摆动管里上下两个珠子那,后轴珠子,包括后轮牙盘里的珠子那)全都加了黄油,换了珠子。闸都调的很好了。就是搞不定后调速器。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给娃上学代步用的,才选的这个有前后泥瓦和车框子的车。就是早晚公路上学回家用。不存在啥特殊用途。现在只是调的后面在第二个小飞轮上。

网友:
自行车调速装置国产的为什么做不好呢?

网友:
工匠级骑手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呀,这个结构组件设计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好!把工作当事业来做才行!